[外设] *******磁带随身听液晶添加背光!!!!!!****

楼主(2021-07-20):
*******磁带随身听液晶添加背光!!!!!!****
鱼上有人玩磁带随身听的,给老的随身听液晶添加背光的。坛里有高手玩这个的么,让我等坛友见识见识

如下提供一个SONY机的原理图,可以以此为例介绍方案

网友A:
我倒是想给空调遥控器加个背光 晚上完全看不见

网友B:
一般鬼子的单电池磁带机里面都有升压电路,有个2.5V左右的电压。

可以点亮除了白光以外的大多LED。

只要在处理器找个按任意键都能改变电平的引脚,去一个电平脉冲,给做个延时,驱动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想给空调遥控器加个背光 晚上完全看不见

同感。原遥控器空间不允许,没加成,最终在网上买了一个同型号有背光的,十几米。(海尔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鬼子的单电池磁带机里面都有升压电路,有个2.5V左右的电压。

可以点亮除了白光以外的大多LED。

非常感谢!  为了说明的方便,已经在帖子中加入了一个SONY机器的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想给空调遥控器加个背光 晚上完全看不见

我的格力能加,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格力能加,效果不错。

也加了延时电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加了延时电路么?

我加这个是里面简配了,自己加的元件,时间太短,也就2秒,不过背光用了手机屏均光,效果非常好。

网友:
加个小的led灯 就能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