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配4K的投影仪买一个什么盒子性价比高

楼主(2021-07-20):
请问各位高手,我买了一台优派PX701-4K的投影仪买一个什么盒子性价比高?谢谢各位了!

网友:
既然是4K当然普通盒子就不行了,
芝杜Z9X

网友A:
运营商的盒子也支持4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的盒子也支持4k的

显然不能用运营商的,还是谢谢!

网友:
s905x3处理器的盒子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然不能用运营商的,还是谢谢!

运营商的支持4K的,破解后应该是最具性价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营商的支持4K的,破解后应该是最具性价比的。

移动的201不支持4K吧?

网友:
x96max 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
运营商的支持4K,并且用运营商的盒子看电视直播最流畅,直播画面绝对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