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大家推荐5号充电电池

楼主(2021-07-20):
     好久没弄电池了,这几天家里人说家里5号充电电池要买,请大家推荐一下?谢了

网友A:
锂电池多起来了,如果镍氢,还是爱老婆经典

网友B:
可以买5号锂电加占位桶

网友:
搭楼主的车求推荐14500的3.2V磷酸铁锂电池

淘宝搜出来都是什么倍量和德力普 好像这两个评价都一般般

网友:
富士通,松下

网友:
贵点的买松下,要便宜有飞狮。

网友:
个人觉得BPI便宜好用,几年了容量还是不错。

网友:
我买过雷摄的充电电池,京东搞活动时大概4块钱一节。能用个几次就比一次性电池合算了。不搞活动还是挺贵的。号称2700mah的,测试差不多。

网友:
看你用哪里了,遥控用的话就倍量的就行,相机之类嘛就爱老婆或者飞利浦

网友:
soshine的磷酸铁锂,我的5年了,都还用的很好,没漏液,就是用占位桶费劲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5号锂电加占位桶

请问什么是占位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多起来了,如果镍氢,还是爱老婆经典

补充一下下,用在收音机来剃须刀刀上,确是也正在考虑锂电池或磷酸铁锂充电池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买爱老公或者七里顶就行,倍量也行。,,一般也就遥控器用用,,,我是喜欢铁锂 锂电池。。14500康康杂货铺有3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占位桶呀

一种假电池,就是一根导线,占一个电池的位置,因为锂电一节就够了,需要把另一个位置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