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禾心意HXY-68型充电宝小风扇

楼主(2021-07-20):
同事用的充电宝小风扇,风虽然不大但到了2档及以上风噪可比尚朋堂大多了,但1档没什么风噪的,这也不知道是不是无刷电机,这带充电宝的小风扇实用性个人认为不强哈。远不如我们的尚朋堂之流了。

网友:
后面贴纸撕掉就知道是不是无刷了

网友:
从网罩缝隙里可以看出来是不是无刷的。有刷的一般看不见线圈。

网友:
明显功能更多啊

网友:
能看到扇叶下面有电路板,是无刷的

网友:
楼上正解,你揭开后面那个亚银标签,然后能看见电机轴和塑料卡子就能肯定是无刷的了

网友:
还不如把风扇做成模块,冬天只带充电宝,有需要可以加其他模块例如灯板模块,暖手模块

网友:
充电宝加了个小风扇功能。

网友:
我去年买过一个,改钕铁硼转子和三洋6厘米拆机高频铁芯,发现最大转速很难达到每分钟5400转,用自己改的品胜三串锂电芯12伏输出替代,发现每分钟可以上到7200转,原来禾心意升压芯片被限流,换回扇叶橡胶磁发现可以达到每分钟5100转还行,最大推力15克连续用到没电。今年再改共田芭蕉F928S逆时针反旋充电风扇,换intel拆机扇叶,改双股绕组并联,三洋4056拆机软启动无刷驱动板,每分钟最大可上到5600转,推力20克,F928S网罩设计比禾心意好不会进树叶,叶片不容易失速,半分钟后F928S驱动板过热断电保护,中小两档可连续用到没电。

楼主:
这个是同事的货,顺手拆开看下不好再继续拆了哈。

网友A:
同款风扇用过,电池掉电相当的快,风力也不大了。

网友:
按理应该是7200毫安的,1万毫安应该是虚标容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3寸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风扇用过,电池掉电相当的快,风力也不大了。

那个风噪档位一高就很难受。

网友:
当时被可爱外形吸引的,哪里知道噪音那么大了,都后悔死了。淘宝59元包邮买的。

网友:
看的到电路路板,应该是无刷

网友:
这是个胖子风扇

网友A:
你这个软包锂电池更加偷工减料了,我是3节18650电池来的,2400毫安1节来的实际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软包锂电池更加偷工减料了,我是3节18650电池来的,2400毫安1节来的实际好用多了。 ...

18650就是太重了,这个也不轻呢,都不如尚朋堂就是。

网友:
。。。。。。我的风扇14500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