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烫手的颗粒,LGA60封装的8DDK(4)初试SM2246EN

楼主(2021-07-20):
玩sat-lga有一段时间了,转接贴包给我兄弟优化去了,结果半年没动静,实在憋不住了,自己用之前的pcb又做了一批,买了个2246en整了俩128的颗粒吐了口唾沫就粘上去了,总结一下开卡的经验,跟大家交流一下,顺便让大家避免进坑。1,我用的这个颗粒料号是TH58TFT0DFKLAVF,从命名规则看来,这是颗土狗颗粒,但是,土狗千万别上,不然开卡报错zero changeel number。
2,此颗粒是8ce8die颗粒,貌似这个封装很少有2die封装成1ce的,如果大家需要改参数时候,注意下。
3,auto识别出别的型号,不用管,开就行。
4,老生常谈了,这个封装4ce、2ce颗粒大多数集成在一个通道里,双贴903等支持ce较少的主控时候会出现丢ce情况。5,教大家一个辨别颗粒是不是sat的办法,颗粒水平放置,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左右对称的大脚位,左一与右一互通,左二与右二互通,左三与右三互通,上下都是如此,互通的话,那绝对是sat颗粒了。
转接贴

双贴

usb3.0口

usb3.1口

楼主:
明人不说暗话,我要M币,给我朋友注册老站账号

网友A:
可惜闪迪的lga还是不好搞定

网友B:
楼主转接贴PY一点啊

网友C:
加上转接贴,颗粒太厚了吧,外壳还能装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转接贴,颗粒太厚了吧,外壳还能装上吗?

差0.5mm就能装上,正在考虑要不要偷偷用厂里的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闪迪的lga还是不好搞定

首先确认是不是sat-lga,之后就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转接贴PY一点啊

私聊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差0.5mm就能装上,正在考虑要不要偷偷用厂里的加工中心

你把转接贴再做薄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转接贴再做薄些就可以了

做薄点多花好几百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确认是不是sat-lga,之后就好说了

闪迪非Sat颗粒也不好搞,几个电源居然故意对地短路,然后ce需要并联(无奈开过一批转接贴,bug太多,我已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聊留下联系方式

已PM
字数补丁.exe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闪迪非Sat颗粒也不好搞,几个电源居然故意对地短路,然后ce需要并联(无奈开过一批转接贴,bug太多,我已 ...

神tm闪迪,fanallen倒是开了很多飞sat的闪迪

网友:
:praise:lga60不敢玩

网友(2021-08-30):
转接板开卖还请叫我声儿

网友F:
和楼主相同的TH58TFT0DFKLAVF颗粒,求两片转贴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楼主相同的TH58TFT0DFKLAVF颗粒,求两片转贴板,谢谢。

ok,私聊留联系方式

网友G(2021-10-07):
我有4个TH58XGG9JFLLDSK,按照楼主的方法测试是SAT的,请问转接贴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4个TH58XGG9JFLLDSK,按照楼主的方法测试是SAT的,请问转接贴有卖吗?

你这料号我就感觉不是LGA60的啊,你没输错么?

网友(2021-11-13):
这速度可以啊,手上刚好有几颗闲置的,先在坛子里好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