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推荐焊接放大镜

楼主(2021-07-20):
老眼昏花最近要修耳机苹果的耳机插头坏了,要换插头线难搞求推荐个好用的焊接放大镜,想买这种不知道怎么样。
在公司里别说什么摄像头改造的这类的大型设备。

网友:
双目的那种不清楚,单目的那种就一是个放大镜,要把东西凑到镜片前才能看清楚,用来焊接的话烙铁容易烫到脸和放大镜,维修用的放大镜或显微镜一定要买那种物距比较大的

网友:
还是用带放大镜的维修夹吧,眼镜这种都得凑近看

网友:
眼镜的这种找一些细小的故障还可以,焊接真的容易焊到脸。焊接要用那种带双放大镜的维修焊台。

网友:
用热风枪的话凑这么近看不怕烫吗

网友:
不要片面最求放大倍数高的。焦距太短,距离太近,只适于观察,不适合操作!可视面积大一些的。

网友:
双目的眼镜最大的问题就是瞳距,没看见有可调瞳距的放大眼镜,所以戴上之后大概率各种难受

网友:
用带支架的普通放大镜即可,放大倍数不要太高,10倍以内为好(太大焦距短,距离近,不适宜焊接),用过双镜片重合的那种(焦距比较长),但伸缩调整及底座太占地方,不适用。检查焊点质量或观察细节,建议再准备一个高倍数的小放大镜或显微放大镜(双镜片,可以调节焦距)
普通焊接,我觉得这种就可以。

这种不适用,底座大,可调节部分太占空间。

检查焊点用下面这种(不要考虑品牌)60倍。
20倍。

网友:
电子显微镜那种,带侧视的,屏幕可以用家里的电视机,足够大。

网友:
楼主你发的这种是修表用的

网友:
简单的很 5块钱买个万向手机固定支架  把手机加上去打开微距模式就行了

网友A:
我也在找放大镜,之前买了一个这样的
设计有缺陷,灯会被那个黑色的圈挡住,靠近了灯就照不到,靠远了又失焦了。
大家千万别买这一款

网友:
用手机的相机就是一个很好的电子放大镜 买一个手机支架即可,一般手机能放大10倍,基本上修手机都可以了

网友:
人类有一种眼镜,叫老花镜,外星智慧生命可能无法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放大镜,之前买了一个这样的
设计有缺陷,灯会被那个黑色的圈挡住,靠近了灯就照不到,靠远了又失 ...

好的!不买不买,其实俺根本不用这个,到时看到有些人拿起来照来照去感觉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不买不买,其实俺根本不用这个,到时看到有些人拿起来照来照去感觉高大上, ...

老花镜倍数太小

网友:
感觉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了,以前928台灯35元包邮,刚查了下44-145元,平均10-80元 啥东西哟,包括维修佬助焊10CC的都要13.5,以前才7块都多,,我靠。。。

网友:
直接上电子显微镜,国产都400左右就有全高清的了。

网友:
在烙铁上绑个放大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