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非重度使用玩家如何选择电钻?

楼主(2021-07-20):
家中装修,难免有一些电钻使用场景,打个孔 修个凳子 调一下门,等等
考虑到有打孔需求 那些不带冲击功能的工具渐渐不考虑了,一轮筛选下来 得伟796以及米沃奇2504开始纠结
得伟796网上测评也比较少,唯一的几篇还是吐槽同心度和夹头松的,参数上看确实完全够用我的日常需求。
米沃奇2504虽然只有12V,但众多的测评体现出扭力表现还是很强劲的,而且钻孔特别是强项,反倒宁螺丝环节可能是力量太大不太好控制。
所以想请教各位工友 非重度非常家装需求下 这两款更推荐哪个。价格方面某宝知名店铺看下来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说不出来具体理由。2选1我选米沃奇

网友A:
 几年不用1次,别买锂电池的,买电源电压是220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不用1次,别买锂电池的,买电源电压是220V的吧。

家里闲不下来的 多多少少要用用, 频率嘛可能不高 , 装修好之后主要是上螺丝多了 但打孔功能家里总要备着

网友:
小凡20V无刷钻,不常用整那么贵的工具抚摸啊

网友:
打孔地话用个几十块插电的电钻就行,装螺丝这些买个几十块的12V锂电钻就好了...

网友B:
楼主既然是装修的话,买个220v的轻型电锤比较实际,价格不高,可转可锤,分量比大电锤轻多了。

网友:
这么几年下来我垃圾佬那里收留一把牧田的。在用的有HIOS,美国工匠。大力的有DEVOL.

网友C:
预算200以内的话只有公模无刷一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算200以内的话只有公模无刷一种选择

预算裸机 7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是装修的话,买个220v的轻型电锤比较实际,价格不高,可转可锤,分量比大电锤轻多了。 ...

没错,我就有一个200元够了。

网友D:
不确定楼主打孔是打哪些孔?如果砖墙,普通的锂电钻上好钻头也可以应付,但如果是混凝土,例如装天花板的吊灯,一定要上电锤。东成那种500W或者720W的电锤就很好用,300元。
拧螺丝买一把大有或者威克士的12V,大概200~300元。
这两个组合才是最适合大多数人的,我是买了一堆工具以后得出的结论。
我还买了博世的冲击钻,这个很鸡肋,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确定楼主打孔是打哪些孔?如果砖墙,普通的锂电钻上好钻头也可以应付,但如果是混凝土,例如装天花板的吊 ...

不打混凝土 轻度软装 墙上的隔板 厨卫挂件 房间装画为主

网友E:
我昨天刚刚把796出掉了换了可换头版本的701 家用12V还是绰绰有余的
偶尔做点简单木工个人感觉还是轻便为主吧 2504手感不喜欢 沉而且重心不舒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刚刚把796出掉了换了可换头版本的701 家用12V还是绰绰有余的
偶尔做点简单木工个人感觉还是轻便为主 ...

嗯对,我也支持楼主买12V系统的德伟701,不是重度使用,家庭基本上这一把都能够搞定。

网友:
家装还是有线专用工具好些。自己玩,大有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对,我也支持楼主买12V系统的德伟701,不是重度使用,家庭基本上这一把都能够搞定。 ...

要不是有墙上打洞钻孔需求 701确实足够了

网友:
打墙孔用220v电锤,国产300元左右。电钻用16.8v多利仕或东科250元左右,力大小巧。家用足够了。不带气缸打墙孔只能看看

网友:
要锂电电锤可以买铁锚,21700电池。带气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是有墙上打洞钻孔需求 701确实足够了

现在用三角钻头打砖墙瓷砖也没啥问题,所以我用791扭矩续航完全可以满足我的需求。701胜在小巧家用还是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