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头18650一定有保护板吗?

楼主(2021-07-20):
各位前辈老师好
尖头18650一定有保护板吗?
或者有没有保护板,如何快速判断?
谢谢

网友:
一般不带保护板的啊,摸摸外皮侧边有一根镍带的就是有保护板的。

网友A:
带保护板的长度68mm左右 不带保护板的65mm左右

网友:
有毛线,保护板不可能在一极而没从另一头接线

网友B:
尖头18650有没有保护板可以通过柱体长短快速判断,有保护板的要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尖头18650有没有保护板可以通过柱体长短快速判断,有保护板的要长一些。

感谢你的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保护板的长度68mm左右 不带保护板的65mm左右

感谢数据精确

网友:
感谢你的提问

楼主:
感谢专家换头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