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红米5P手机摄像头

楼主(2021-07-20):
红米5P换下来的摄像头拆了研究研究

外观

接头

开拆

露出对焦线圈

下图箭头处是弹性很好的材料中间是镜头组外面绕着对焦线圈,线圈和镜头组被弹力金属线悬挂在中间能上下活动金属外壳四角有四颗磁铁,利用线圈通电产生磁场和外壳上的磁铁产生动力使镜头组上下活动实现对焦(镜头组离CCD最近时是无限远对焦离CCD越远对焦距离越近)所以调整镜头组可以实现超微距但一般镜头组都用胶胶死了自己没法调。

来两张自己画的图片说明下对焦原理画得不好将就看哈

无限远对焦时镜头组与CCD距离(大概)图

近距离对焦时镜头与CCD距离图离得越远对焦距离越近

金属外壳,箭头处是永磁铁

磁铁很小很小但磁力还可以

拆下的四颗小磁铁真的很小很小比芝麻还小

线圈特写漆包线非常细比头发丝还细绕在镜头组外围

开拆镜片这玩意儿虽然很小但用了五片玻璃镜片真够精致的

未完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下来的第一片镜片,这是镜头最外面的那片镜片

第二片

两片中间还有隔离垫片

继续拆

因太小不好拆一不小心这片搞坏了

继续,这片垫片应该也是光圈,前面三片镜片是前镜片组后面拆的就是后镜组了

第四片

这是最后一片是离CCD最近的那片,这片比较特殊外面还有一圈黑色的塑料圈

镜片全家福(那片裂开的镜片掉地上找不到了)

镜片间的隔离垫片、最小的那片应该也就是光圈最大值(以中心内径直径大小来计算光圈值)

看一下CCD特写(这玩意儿太小只能拍成这样了)灰尘都看的很清楚了

全家福(少了一片镜片掉地上太小找不着了)

17 小时前 上传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微距用什么拍得那么好

网友B:
拆的细致,好评!

之前的帖子怎么了?点不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的细致,好评!

之前的帖子怎么了?点不进去啊

不知道呢要问骚版才知道哈,只能重新发了

网友:
相当的精密

网友C:
微距用的什么牌的呢,确实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距用什么拍得那么好

小米K40这手机微距很强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距用的什么牌的呢,确实不错哦

红米K40拍的这手机微距还可以

网友:
感光片比AR0330运动相机好,镜头结构图有误,没有萤石玻璃和低色散玻璃。实际小于7片透镜,不少波浪面非球面透镜,尽量光学级PMMA亚克力,需要耐高温可设计光学级PC聚碳酸酯。

网友:
装回去还能用才是本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呢要问骚版才知道哈,只能重新发了

那你这图片是从哪个帖子里复制的?这个帖子的图片没有上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图片是从哪个帖子里复制的?这个帖子的图片没有上传啊

对直接复制那个帖子的

网友E:
微距真好,拆解细致!

之前发的那帖被咔嚓了,有敏感词?不明原因,全身无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距真好,拆解细致!

之前发的那帖被咔嚓了,有敏感词?不明原因,全身无力哈 ...

不知道咋回事呢就给咔嚓了

网友:
手机摄像头图像传感器应该都是CMOS的,CCD体积太大了

网友:
微距清晰,不是说摄像头里有液体吗?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的很详细,还配有光学原理图,好评。。。。。。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还能装回去不

网友:
挺复杂的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