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图)小电磨切割片割铁条行吗?

楼主(2021-07-20):
各位前辈老师好
负重钢条
手头只有12伏小电磨
小电磨切割片割铁条行吗?

网友A:
可以,虽然有点厚,但是宽度比较窄,用电磨的切割片切没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

 只是你有多少恒心,多少耐心。

网友:
 割口还会生锈的。

楼主:
是因为,它只是外表镀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虽然有点厚,但是宽度比较窄,用电磨的切割片切没问题

你好,电磨的切割金属
用不锈钢似的金属片切割片
还是用像砂纸的?

网友A:
我用的是砂轮片,磨损很快,不过买的时候是一筒,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砂轮片,磨损很快,不过买的时候是一筒,挺多的

我没玩过
特别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能给个购买链接吗?

管理员:论坛代码该维护了
第一次发布,版面不是想要的格式
编辑,无效,再编辑,各种不适合,编辑了n次

网友A:
你自己搜一下电磨配件,那种金刚砂切片我感觉不如树脂砂轮片好用我以前是整套电磨配件一块买的,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搜一下电磨配件,那种金刚砂切片我感觉不如树脂砂轮片好用我以前是整套电磨配件一块买的,很久了

感谢你中肯意见
我搜到了双网砂轮片
估计就是你推荐的那种
树脂网结构优点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中肯意见
我搜到了双网砂轮片
估计就是你推荐的那种

优点是不用加水,缺点是磨损太快,要不停地换。金刚砂要加水降温的,否则很快就碳化。
锯这种铁条最好是用钢锯,经济耐用,没几下就锯断了,省时间。

网友C:
小电磨确实不如钢锯快。买几根专用锯条吧,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点是不用加水,缺点是磨损太快,要不停地换。金刚砂要加水降温的,否则很快就碳化。
锯这种铁条最好是 ...

行家的回答
感谢,也感谢数码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磨确实不如钢锯快。买几根专用锯条吧,不贵。

我从小就听说
钢锯条是蘸着氰化物制造的
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小就听说
钢锯条是蘸着氰化物制造的
不知是真是假?

没听说过,百度了一下,确有其事,不过貌似都已成过去式。现在是新的渗氮工艺,应该不用担心毒性问题。

网友:
钢锯比较省事,电磨弄点哪都是粉末

网友D:
这东西切断务必要找一个台钳等固定的夹持工具,否则用啥工具都不安全,最好是用角磨机配切片来切割分分钟搞定。

网友E:
最近发现可以用曲线锯安装金属锯条来锯金属,很方便,会产生小金属颗粒,没有切割片使用时产生那么大的金属粉尘。
不过楼上说的在理,首先你得把这个小金属片固定了,再谈把他锯断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切断务必要找一个台钳等固定的夹持工具,否则用啥工具都不安全,最好是用角磨机配切片来切割分分钟搞 ...

感谢大佬的指点
夹具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发现可以用曲线锯安装金属锯条来锯金属,很方便,会产生小金属颗粒,没有切割片使用时产生那么大的金属 ...

很经典的曲线锯经验
前辈在我看来很厚很重了
否则,就不是负重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