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的业余校准方法

楼主(2021-07-20):
      相信大家都用过频率计,对于普通信号只要测出大概就行。
对于要求比较高的的频率,就得用比较准的频率计了。
而普通频率计一般是用普通晶振的,使用时需要校正,
中高档频率计使用的温补晶振或者恒温晶振,但是有年老化,
也需定时校正,一般是返回产家校正(费用依据档次也不会低吧)
更高档是采用GPS加铷晶振吧(相信全国也没几台吧)。
      业余条件如何校准频率计呢,早期使用电视的16.625KHz行信号校准,
现在好像没这个信号了,
     好在现在有GPS信号,用GPS模块的秒信号作为被测信号,最好在十六分频,
校准频率计使频率计读数为62.5mHZ。
     有人说GPS秒信号不准,不知是不是真的,我个人觉得是准的,没有累计误差

校准后的频率计

校准后的频率计

网友:
GPS连电脑,看GPS的秒显示在58~60秒时的进位显示,我试过廉价的GPS,在58秒左右时就一下子跳到60秒了,也就是说整分跟踪。而我手中的GPS驯服钟显示的秒就同步跳动。

网友A:
你这液晶屏显示的是设置频率还是实际测量频率?一般的恒温晶振不大可能显示稳定的10位数,更别说12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液晶屏显示的是设置频率还是实际测量频率?一般的恒温晶振不大可能显示稳定的10位数,更别说12位了。 ...

显示位数12,测量精度1pp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位数12,测量精度1ppm

1ppm精度怎样显示的62.5000000000的整数?
恒温晶振有0.1~0.01ppm的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pm精度怎样显示的62.5000000000的整数?
恒温晶振有0.1~0.01ppm的精度了。

因为恒温晶振是1ppm啊,正品晶振买不起啊

网友B:
我也用这种方法校准过频率计。温补晶振,校准后精度优于0.1ppm。你这是恒温晶振,短期稳定度应该能达到0.01ppm吧,校准后的精度应该也是这一量级。1ppm太保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这种方法校准过频率计。温补晶振,校准后精度优于0.1ppm。你这是恒温晶振,短期稳定度应该能达到0.01 ...

几分钟就跑了,预热得小时以上。

楼主:
校准后的100MHz
C1=0010000011  05F5E16F x/
C2=0010000011  0098968B
100000000000000
100000000000000
100.000000000000MHz
100.000000000MHz
0100000112
0010000011
C1=0010000011  05F5E170 x/
C2=0010000011  0098968B
100000000000000
100000000000000
100.000000000000MHz
100.00000000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分钟就跑了,预热得小时以上。

跑是肯定的。校准后几分钟能跑多少,记不清了,大概也就0.01ppm。

网友C:
很不错  感谢分享

这个制作频率测量范围能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  感谢分享

这个制作频率测量范围能有多少?

暂定0.05Hz-100MHz

网友:
这个范围输入灵敏度20mV~几十伏,但套输入放大器可能不太好实现。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未验证):单片机读取GPS时间并同步到RTC芯片---读取RTC时间---对测量频率开始计数--------  间隔一段时间-----------单片机再次读取GPS时间并同步到RTC芯片---再次读取RTC时间---对测量频率停止计数。只要间隔时间足够长,测量就足够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