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海尔冰箱的风门

楼主(2021-07-20):
外观
两片是两片扇门?原理是机械带动?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唯一写了数据的地方

就这简单结构

盖板上的结构。

网友A:
风门结冰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门结冰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家是上层的冷藏室无法调温。

网友(2022-05-15):
请问这是那款冰箱的,风门好拆吗?

网友(2025-01-24):
我家的海尔冰箱BCD-458WDVMU1的冰箱,冷藏室经常变成室温,感觉 是电动风门有故障了,现在还不知道怎样拆风门更换,淘宝上有宣传是原装风门卖,计划年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门结冰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好像比较常,有人说是温探头灵。

网友:
谢谢分享了,夏普变频冰箱风门也是差不多的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