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为了听音乐自己画板做的蓝牙解码器(QCC5125+PCM5100)

楼主(2021-07-20):
华为P30PRO取消了3.5耳机口,用TYPE-C转3.5音质特别差,比P30差了不知道多少,因为P30PRO无内置音频DAC,想好声音还得用外置DAC解码的转换口才行。或者高品质的蓝牙也不错。之前做过一款QCC3008,音质不错,而QCC5125参数比3008好,支持高清无损,价格只比3008多十块钱,别问我为什么不选8675,因为贵。
另外,之前的QCC3008不加DAC,直接模拟输出到MAX97220耳放。
电路经过几次改款,最终定型QCC5125+PCM5100(5102太贵,5100才几块钱,参数上除了SNR 不同,其它一样,并且电路通用),取消了MAX97220耳放。PCM5100推高灵敏度耳机可以,其它的够呛。
这里特别要吐槽一下MAX97220,音质不行,直接让整个系统掉价,声音都糊了,跳过MAX97220直接让PCM5100推耳机,空间感和低频听着特别舒服,不明白当年打着HIFI旗号的VIVO手机为什么喜欢用MAX97220。
另外重点说一下PCM5100 5脚是内部电荷泵的负电压(-3.3V),官方电路此脚电容用的是2.2UF的,必须改用10-22UF的电容,否则推耳机音量上不来,音量一大就打嗝。
成本嘛,蓝牙模块39元,PCM5100 三块多,打板1元,电容全部用手机主板上拆的,0805封装,耐压没问题,整机最高5V。
因为QCC5125自带USB声卡,可以连电脑当外围声卡用,音质嘛一般般,但比电脑的声卡好一点。
附件是立创画的PCB,拼了一块QC3.0诈骗和1-3串锂电池充电。

22qcc 5125 pcm5101usb、SY6912._2021-07-20.rar

网友A:
PCM5100  类似型号的dac芯片 都是参数很好看
但是音质一般般而已。
还不如弄个9018k2m 至少口碑还不错。

其实cs4398 之类的老牌 dac还是很有保证的,而且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M5100  类似型号的dac芯片 都是参数很好看
但是音质一般般而已。
还不如弄个9018k2m 至少口碑还不错。

CS4398听说不错 但是这货要软控 还得搞个单片机

网友:
蓝牙是aptx还是l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M5100  类似型号的dac芯片 都是参数很好看
但是音质一般般而已。
还不如弄个9018k2m 至少口碑还不错。

好的DAC有很多,但个人设计都是因地制宜。另外请教一下,你有9018K2M应用电路吗,我手头有几片,但不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S4398听说不错 但是这货要软控 还得搞个单片机

本论坛里搜  cs4398
有高人 设计的电路板 能直接用 不用软控

其实别信那些码率什么,因为真正高码率的音源不多,
而且大多数高码率的和16位 44.1K的cd级别音质差不多。
还有要达到高码率的要求 业余条件根本达不到cd级别音质 基本就可以算发烧级别了

除非出现不兼容频率所造成的误差。

还有什么dsd的 目前的业余软硬件条件 也打不到
因为全套东西都得达到该标准,那是比录音室级别都高的级别。
业余的听音设备根本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里搜  cs4398
有高人 设计的电路板 能直接用 不用软控

4398就不考虑了,因为手头没有这芯片,9018K2M手头有几片可以考虑

网友C:
去年寒假的时候做了个8675+5102的蓝牙解码,除了没有声音其他都正常也没找到原因,一直搁置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寒假的时候做了个8675+5102的蓝牙解码,除了没有声音其他都正常也没找到原因,一直搁置到现在 ...

蓝牙要选I2S输出固件的,再就是检查I2S引脚是否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要选I2S输出固件的,再就是检查I2S引脚是否错误

买的时候备注I2S固件的了,客服八成给我弄错了

网友D:
csr8645+max97220还可以,我做了一款用18650供电,续航接近100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csr8645+max97220还可以,我做了一款用18650供电,续航接近100小时

这个体积还有这个设计,真不错

网友:
哎,我手里也有4片cs4398,是创新声卡上的,声卡主控烧了,也不知道怎么旧物利用

网友:
PCM5100声音不错的

网友:
这个焊接工艺厉害

网友(2021-08-28):
漂亮,请问有网盘下载吗

网友:
附件里面不是打板文件,打样不了,能否传个打板文件!

网友:
这个蓝牙I2线怎么接到解码Ic,还有如果我后面想加个功放,L R该在哪里取

网友(2023-02-23):
请问附件包含蓝牙的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