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克861芯还有救吗

楼主(2021-07-20):
快克风枪发热芯无阻值,估计电阻断了,拆开无从下手一体焊接的。买一个一百多。有谁玩过拆开能修的。

楼主:
目测两头没有断,估计断的地方在内部。不锈钢焊接的。

网友:
突然发现“没有电阻”这样的表述,以前还真没想过这个事。

网友:
可以拆的,看哪里断拉出来,一个火花就焊好了,这类的不好搞,因为都是联洞麻烦

网友:
铆钉去掉,看看电热丝能不能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