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10原来是把电流功能省掉了

楼主(2021-07-20):
FLUKE 110原来是把电流功能省掉了,专门拿来作常规的检测,无非是电压电阻电容。家常便饭的功能。

楼主:
把单片机用到极致的FLUKE公司。

网友:
看起来是台湾的工厂退下来的

网友:
受潮了吧

网友:
打开前盖看下焊盘有没有预留,插孔在里面预留了,很可能能加上。

网友A:
110的确没有电流档,但是电路板其实和111与112是一模一样的(未装零件,软件估计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的确没有电流档,但是电路板其实和111与112是一模一样的(未装零件,软件估计也是一样的)。

这位兄台也是黄军迷了,这么多黄表

网友:
福禄克不会出全能表的,销售策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也是黄军迷了,这么多黄表

福禄克手持表总共有8台吧,也不算多,上面3台因为体积小巧,是我最常用随身携带的炮灰表。

网友:
去官网看了看。现在的110长得和117差不多。单手拨盘了
FireShot Capture 052 - Fluke 110 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 - 福禄克 -

网友:
没电流孔可以减少损失

网友B:
这表随便造,不怕烧,不会消耗昂贵的快熔保险!

网友(2021-08-25):
引用 网友B:
这表随便造,不怕烧,不会消耗昂贵的快熔保险!

低端表有低端表的好处。电厂检修的时候避免误操作的好表。每年都发生多次的因为万用表误操作导致的各种电厂事故。

网友(2022-02-27):
这与117系列同模具的新款110还在售,老款110、111、112系统都是库存二手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