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个充电宝,改造下终于能用了

楼主(2021-07-20):
从回收店搞了个街电充电宝,看起来不错,开始好脏,清理下,看起还可以。看电芯显示电量还足,估计还还可以用。可惜发现只能用充电器给它充电,它的三个输出都为空。拆机下看一下,电路板做工还可以。

全卡扣的设计,用一字螺丝还是比较容易打开的,基本无损。看电路板元件排列整齐,工料还足。

估计受了MCU的控制,怎么充电都没有输出。一查用的是ETA6886的芯片,断开15脚悬空,终于不受MCU控制了,可以当个普通充电宝利用。东西不能浪费了,当废品可惜了,改造下再利用下。

附上查来资料,有兴趣可更深研究下。

楼主:
电量小了点,只有3100mAh,估计现在的大容量手机也就够充一次。测了输出电流还有点大,有1.5A

补充内容 (2021-8-6 21:43):
今天测试了下待机电流,发现有点高,有2.2mA。试了下,把控制的单片机拆了,电流下降至1.8mA,但指示灯不正常工作,第二个灯常亮,电量不会显示了

补充内容 (2021-8-6 21:45):
为了降待机电流,把这个亮灯的二极管也拆了,待机降到了1.24mA,个人感觉还是有点高,应在uA比较正常。少了单片机,使用是正常的。

网友:
我几乎用不到充电宝。

共享充电宝在哪里可以拿到?

只听说过没见过呢。

网友:
共享充电宝似乎最近涨价了

网友(2022-03-09):
共享充电速度太慢

网友:
好资料,上次在废品站捡了一个怪兽,2块钱,查不到资料,是18650的,直接拆了当电池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的,也是一个方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