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刷电机驱动

楼主(2021-07-20):
前几天买了两个无刷电机,这个需要50-330hz的clk信号调速,在逛闲鱼时看到有人卖成套的,他不单独出,有没有见过这个驱动板!

网友A:
去淘宝搜pwm调速器

网友:
555么,单片机走起

网友B:
这电机我也买了2个,多功能驱动板我买了一个16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搜pwm调速器

不能用的,我试过了

网友:
这个要24V 而且是PWM控制    有的可以用可调电阻调整电压输入到信号控制      我改了一个做风扇可以无极调速  其实12V也能工作只是速度太低的时候容易停机

网友C:
这东西不就是靠频率调转速,,给你地址自己去算,https://kechuang.org/tools/elc/tool/ne555.html
用ne555自己搭个电路就行,不要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就是靠频率调转速,,给你地址自己去算,https://kechuang.org/tools/elc/tool/ne555.html
用ne555 ...

这个计算的有没有独立的软件?

网友:
自己搞个单片机玩玩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我也买了2个,多功能驱动板我买了一个16块

如何增加遥控功能呢?

网友:
这个不是PWM,是clk信号调速。你搜电机,同页面有clk调速的板子,和PWM的一样,也可以带遥控器

网友:
这个电机壳子可以啊 我买了电机  没壳子
对了 我学了电机绕线 能不能直接把电机重绕了
我同学找到两个坏的风扇
买了些铜线 真j8贵啊 一斤接近50
绕了个变压器用掉一多半
如果用0.18的铜线能行就好了 这玩意太浪费铜线了
铝线电机 寿命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