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怎么选风冷还是直冷

楼主(2021-07-20):
钱袋子紧了,加上一直外面吃饭,都不知道吃什么了。每到吃饭的时候就头疼吃什么。准备买个冰箱没事自己做饭。不需要太大200L左右,预算1000元左右。实际使用体验是风冷好还是直冷好,二者差的多么?没用过风冷冰箱。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
绝对风冷,选个可以免息的分期付款。6.18时买了个海尔的冰箱2200,你可以看看上菱的,价格优惠的多。

网友:
风冷,直冷冷冻室结冰后一是影响制冷效果,耗电增大,2是影响开门,拉抽屉。每隔几个月必然要停机除冰,要不冰厚了真的很影响使用

网友:
直冷要除霜,有没有这闲工夫要考虑。风冷耗电比较大点加食物会失水比较厉害。

网友:
1000块想买200L风冷? 买直冷吧,1000块没得选

网友:
风冷。不过风冷里面容易凝水,挂在玻璃上很多,要经常拿布擦拭,不知道所有风冷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
200L的要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1000元买差的风冷不如买好的管板制冷,1000元就不要考虑劳力士了

冰箱的主要参数要看冷冻能力,差的管板只有2.5kg/24hrs,好的风冷都是16kg/hrs以上的

再看气候类型,在热带使用的冰箱散热肯定比温带的强

网友:
风冷是首选,虽然风冷也有很多缺点,但是不容易结冰。直冷的结冰后很难快速处理。

网友:
直冷冰箱,02年买的,就自己换过一个温控器,目前使用良好。除了漆面有点点褪色

网友:
当然风冷喽除冰可是个烦人事

网友:
上个月刚买了个华凌(美的子品牌)215升风冷无霜三门冰箱,才1149元,1000元有点超预算
冷冻室的确不会结冰。最里面风道占用些空间,纵深感觉不如直冷,深度不够高度来凑,容量应该没缩水

网友:
我连续买了两个都是风冷的

网友:
口袋富裕上风冷,否则上直冷。不过,我买的风冷感觉声音有些大

网友:
风冷是俗话,书面语言应该说”无霜“,型号后缀W就是”无“的意思。

网友:
长期使用,别选错,选风冷,钱少买三门,宽裕买四门。冰箱、空调、彩电技术成熟,买国产没问题。

网友:
要不我们问问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