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远程讯雷是不是不能用了

楼主(2021-07-20):
Docker里装了远程讯雷,但是获取不到CODE,是不是不能用了。

网友A:
一直用玩客云的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玩客云的路过。

请教一下玩客云下片好用不?送的会员有效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玩客云的路过。

这玩意真不如老母鸡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玩客云下片好用不?送的会员有效果么?

比较大的软件和游戏,我也用玩客云。个人感觉,太tmd的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大的软件和游戏,我也用玩客云。个人感觉,太tmd的好用了。

推荐几个好玩的游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荐几个好玩的游戏呢

前一阵迷上2d横板,有个the messenger和茶杯头都不错。另外鬼泣没有玩过的话,试试鬼泣全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阵迷上2d横板,有个the messenger和茶杯头都不错。另外鬼泣没有玩过的话,试试鬼泣全系列。 ...

分享下刷游戏机的固件呢

网友C:
安心用aria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心用aria2吧

aria2不能远程吧?

网友D:
不知道你是什么的版本的系统,现在迅雷有单独的插件了,正在公测阶段,用手机迅雷直接远程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什么的版本的系统,现在迅雷有单独的插件了,正在公测阶段,用手机迅雷直接远程下载 ...

已经搞上远程讯雷了,但这速度真感人,电脑上讯雷能有3M/s,NAS远程讯雷都是几十K,有时还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aria2不能远程吧?

只要你能远程访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