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有故障的语音门铃

楼主(2021-07-20):
之前一直用得好好的,大概快20年了,其中前十几年时间连电池都没换过(3节5号电池),自从去年还是前年换了电池后就感觉不太好用了,就是在按钮发语音时先出怪声一下然后再语音(语音是:你好,请开门),到现在只有接通一下的电流声,偶尔还能出拐音和浑浊语音(喇叭应该没坏),拆开看电路没有断的,三个串联的电池(超威电池),其中一个负极有污迹,电池舱一个弹簧也有不少污迹(弹簧都黑了,其它的电池电极和弹簧都是干净发亮的),哪位大神知道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晚上拍的,光线不行,不太清楚,等我再找找清楚点的

楼主:
所有的接点都没断,里面壳子上有油腻的物质,是电池漏液了?电路里没看到有那种易坏的电解电容,不知道倒底哪里坏了

楼主:
上面从下面数第二张图底下那根线(接电路板最下边的那根)它另一头接电池盒负极(电池是三节串联),

楼主:
还是那张图,电路板上边几根连一起的,那两白色引出线是去开关按钮的,你看这两其中一根接电池盒正极

楼主:
就这么小的一块线路板,那块“牛屎”样封装的里面就是处理语音集成电路吧?其它除了小电阻两个(背面),还有两个元件(都是两根腿的),其中一个黑色在背面的像二极管,另一个套着保护套的不知是什么

楼主:
这些元件看着都不像容易坏的,想知道为啥会出故障,请懂行的大神解释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元件看着都不像容易坏的,想知道为啥会出故障,请懂行的大神解释解释 ...

牛屎是容易坏的,否则大家都会爱牛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是容易坏的,否则大家都会爱牛屎的。

牛屎那固态的集成电路原来也那么容易坏,谢谢你,涨姿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是容易坏的,否则大家都会爱牛屎的。

记得很早以前那种带语音的电子贺卡(两片纸中间夹着微小电子发声电路),那纽扣电池没电了也就坏了好像,一次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记得很早以前那种带语音的电子贺卡(两片纸中间夹着微小电子发声电路),那纽扣电池没电了也就坏了好像, ...

不会那么快坏,我给那种贺卡换过电池,换电池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那么快坏,我给那种贺卡换过电池,换电池还可以用。

这坛子上净是牛人包括您在内,我这也不知是哪坏了,唉!看来是不明原因的废了,我网上订了个无线门铃,有些担心门外的按钮发射器会被人摘走,另外,它还要定期换电池(12V23A电池,门禁遥控器常用那种,比一般7号电池存电少还贵是吧?),没买那种自发电按钮的

楼主:
这么少的几个元件,就是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先清理电池接触氧化点,很容易造成电压不足影响效果,再有直接短路白色线,也有可能触点不好引起来的

网友:
这是可以传世的节奏哇!

网友:
10多年前10元钱不到1个了,不值得修理了,直接换新无线门铃好了。

网友:
电池漏液到语音芯片的电路板上了,将牛屎单独的切下来,接上电阻和三极管,估计就正常了

网友:
先清洗一下电路板,很可能是那条pcb走线腐蚀断了

网友:
就那么几个器件,一个一个换就知道是哪个坏了

网友:
估计就是牛屎的连接线被腐蚀,造成短路,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怪故障:看不见,但是故障的的确确存在,而且还无法着手修理。楼主将牛屎的封胶外围清除一些,应该就可以找到故障部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