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问:什么锅铲最容易清洗?

楼主(2021-07-20):
锅是铁锅。
锅铲是炊大皇的一把不锈钢。料不错,缺点是易粘,含有淀粉、稍微软一点的食材,很容易粘厚厚一层,也不易洗干净。

别说带涂层的铲,娇贵,不适合中餐。

剩下的就是木、竹、铁、硅胶,哪种好?

补充内容 (2021-7-25 15:41):
感谢各位热心交流。尤其是6楼的kkklove总结的,得到大家的认同:

综合优缺点,还是不锈钢最好。

网友:
硅胶?这个材质好

网友:
要是光滑的不锈钢炒勺都粘的话,
别的不是更严重么?

饭店的大厨们用的就是普通不锈钢炒勺,
人家咋就能炒好呢,

多看看网上的视频,
比如 王刚 录的那些,要点都有讲,

网友:
粘就是食材的问题吧。就像淀粉,除非是不粘锅之类的,都很容易黏上去。

网友:
淀粉哪里都粘,没办法,还是不锈钢的最好,钢丝球擦两下就干净了

网友A:
最容易清洗的当然是硅胶,这材质本来就不黏东西,但是油膜不容易洗干净。木、竹的渗油,完全洗不干净,容易发黑,最好别用。不锈钢材质最容易粘东西,但也容易清理。

网友:
6楼正解,硅胶的不粘,用在不粘锅上不错,缺点是太软,普通锅上用的话铲不动锅底的锅巴

网友:
铁锅配不锈钢锅铲没错了,洗前先放水中多泡一会就行了

网友:
硅胶粘油很难清理

网友B:
我就想要一个不容易生锈的锅。。。不锈钢锅好像导热效率不太行,也没什么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要一个不容易生锈的锅。。。不锈钢锅好像导热效率不太行,也没什么品牌。 ...

铁锅不但变不粘锅,而且不生锈,即所谓养锅。清洗时不要用洗涤剂,炒完菜趁热用洗碗海绵很容易擦干净的。
或者每次清洗后涂食用油。过一段时间,整个锅体发黑发亮,再随便折腾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锅不但变不粘锅,而且不生锈,即所谓养锅。清洗时不要用洗涤剂,炒完菜趁热用洗碗海绵很容易擦干净的。 ...

不能随便折腾。每次用完必须洗干净,然后烘干水分。不然就容易生锈,用铲能铲出很多锈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容易清洗的当然是硅胶,这材质本来就不黏东西,但是油膜不容易洗干净。木、竹的渗油,完全洗不干净,容易 ...

总结的不错,有同感

楼主:
谢谢各位,楼贴已补充,还是不锈钢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