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PDD贪便宜买的5块钱不到标24W的LED替换灯板拆解

楼主(2021-07-20):
一个芯片是MB10F,两个10R0电阻,还有两个上面丝印不太清晰,隐约看到是3081s4h,整个电路没有电容,感觉有点慌。。。接上220v打开开关,用手机视频拍摄,有频闪。

网友A:
买cob灯珠更合适,故障率更低,更换也方便,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cob灯珠更合适,故障率更低,更换也方便,价格还便宜

这是啥,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B:
两并的板,不喜欢就废了原驱动,随便拿个300-350MA的外置驱动应该OK,想折腾你补电容看看效果

网友:
这种是线性恒流驱动电路,一般发热比较大,有频闪,可以把驱动电路废掉,接上一个AC-DC恒流驱动电路。

网友:
想便宜肯定没好货。MB10F是整流桥堆。这块板是公板,有多种择。例如阻容降压式、还有更好的8脚芯片模式。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琢磨一下。也可利用人家扔掉的LED灯,利用其驱动来替换现有驱动(先确认驱动没问题)。

网友C:
昨天刚把全部灯珠换了,感觉又可以用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把全部灯珠换了,感觉又可以用好几年了

感觉你的驱动电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并的板,不喜欢就废了原驱动,随便拿个300-350MA的外置驱动应该OK,想折腾你补电容看看效果 ...

c1或者c2处加个电容能不能消除频闪?是不是要加贴片电容?

网友D:
我咋觉得有10W撑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咋觉得有10W撑死了呢

肯定是虚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cob灯珠更合适,故障率更低,更换也方便,价格还便宜

cob有恒流吗?

网友E:
楼上COB必须要外部恒流源驱动才能用,网上有220伏免驱动COB,缺点线性稳流和楼主一样工频闪,不过可以找故障电源,只利用高压直流侧接上尝试。楼主灯板拆零件用也不错,或者厕所厨房等要求不高地方照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把全部灯珠换了,感觉又可以用好几年了

你这灯板好像烤焦了

网友:
拼多多也有好货,只是价格一般都比较高了,不是10元包邮的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灯板好像烤焦了

嗯,但不是焦,经过高温后颜色多少会变黄一些,我是整板烤的,不是用风枪一个个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你的驱动电路比较好

看起来比你这个肉多些,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上COB必须要外部恒流源驱动才能用,网上有220伏免驱动COB,缺点线性稳流和楼主一样工频闪,不过可以找 ...

你的意思只要在灯前面接个整流桥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只要在灯前面接个整流桥就可以了?

整流桥和电解电容滤波都有最好,没滤波电容也会明显频闪,优质耐用线性稳流有过热降电流保护,没保护的可以加PPTC自恢复保险丝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整流桥和电解电容滤波都有最好,没滤波电容也会明显频闪,优质耐用线性稳流有过热降电流保护,没保护的可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