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GTX1060用WIN10装驱动就黑屏,WIN7一切正常,有了解的来帮下忙

楼主(2021-07-21):
之前也发过贴了,今天基本把能试的办法都试遍了,确定是驱动的问题,搞不定了,有没有高人来帮下忙。

电脑没问题,WIN7下一切正常,还特地换了块盘重装了遍WIN7,装最新显卡驱动没任何问题

WIN10试过LTSB2016,LTSC2019,原版,网上的优化版,都是安装驱动的时候黑屏,连鼠标都看不见,但是能关机,还没验证过远程桌面行不行,明天再试了。

驱动试过388.71.375.95,最新的471的,都是官方下载的,都是同样的问题,装驱动装到一半黑屏。

硬盘换过两块,不管是固态还是机械都是一样的问题,不管是本地安装还是WTG也是一样的问题,机器本身不带集显也不存在集显输出的问题

明天准备试下WIN11,不过估计一样,没辙了,有人有办法的不?

楼主:
这机器以前装过WIN10没问题的,是WIN10刚出来的时候,记得装的是1803还是1809的版本,那时候驱动装的没问题

网友:
WIN10可以把显卡驱动退版本,就是恢复以前版本,我有一台笔记本就是这样

网友:
难道是 win10 自动装的驱动有问题?
组策略里有驱动优先级的设置,改成平等的,
自动安装驱动的设置,也改成 不自动的,
看看有没有效果?

ps:咱都好久没摆弄过 win10 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对症呢

网友:
显卡 用的 啥接口?
dp hdmi  dvi  分别试试
还有就是机器什么平台?
把bios 集显关闭试试 虽然没有集显

网友:
几年前遇到过电脑安装AUTOCAD2016出错,折腾了好几天才发现是显卡驱动问题,驱动降级后就好了,系统是WIN7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在win10下面有有没有换过显示器的线试试呢?

网友:
显卡没问题的话,就装几年前的老版本驱动试试。

网友A:
1060 新驱动 win10确定没问题,排除一下驱动或者显卡吧。店里前几天还遇到一台这个显卡的机器装系统的

网友B:
显卡跑个甜甜圈和测试软件看看吧,怀疑是显卡硬件问题

网友C:
重装系统试试,重装系统后下载最新显卡驱动,或者等系统自己更新驱动,如果这样都不行可能就是显卡硬件问题,最新WIN10是21H1

网友D:
可以试试 不直接安装 win10 ……从 win7  打完驱动再升级 win10

网友E:
如果win7够用没有必要安装win10,我还是觉得xp好用但是现在很多新版软件不支持xp才升级到win10的。

网友F:
接HDMI口的吗?换线或换接DVI、VGA接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HDMI口的吗?换线或换接DVI、VGA接口试试。

1060哪来的VGA,已经用的是DVI接口了,HDMI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win7够用没有必要安装win10,我还是觉得xp好用但是现在很多新版软件不支持xp才升级到win10的。 ...

我一直用WIN7,要不是现在很多游戏必须WIN10才懒得装,也就装一个专门玩游戏之类的用用,主力还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 不直接安装 win10 ……从 win7  打完驱动再升级 win10

先一个个试吧,今天试远程桌面和WIN11看看,再不行WIN7打DX12补丁看看,主要是为了DX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试试,重装系统后下载最新显卡驱动,或者等系统自己更新驱动,如果这样都不行可能就是显卡硬件问题 ...

已经说了好几遍了,显卡没问题,WIN7打最新驱动一切正常的。系统本来就是新装的,官网下驱动和系统自己搜索都会黑屏,WIN10最新版和老版都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跑个甜甜圈和测试软件看看吧,怀疑是显卡硬件问题

WIN7下一切正常,包括大型游戏,哪来的硬件问题,驱动也能装最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60 新驱动 win10确定没问题,排除一下驱动或者显卡吧。店里前几天还遇到一台这个显卡的机器装系统的 ...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BIOS设置有冲突,先试试WIN11看看吧。驱动都是官方的,几个版本都不行,显卡没问题,WIN7下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