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雅迪仪表盘时速显示限速25,请各路大神帮忙看看如何校准

楼主(2021-07-21):
2k块钱买的二手车,一个月的新车车主说原价买了3800。

首先这个车从合格证参数、踏板位置的电瓶盒子只能装4个电瓶、电机参数和铭牌来看都是48V20A的,但是在座位底下还藏了一块电瓶,所以整体是60V的(充电器也是60V)。因为我这边要求电瓶车要符合国标才能上牌,所以这种操作算是行业潜规则了,车店基本都是这样搞的

电机钢印是400W,GPS测速最高大概在38码左右,但是油门拧到底仪表盘最高是25码,就是说这个时速显示不准确。

我以前换过别的款式车的液晶仪表有电位器,再者第三方的仪表盘后面基本上都有个电位器,可以通过旋转电位器校准时速,但是这个原装的并没有电位器,调不了,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能修改吗。另外那个中文字说电门开关十次我试过了并没有用

另外左上角四个电阻的位置原本是有五个的,上面这个明显是后面加焊的,我以为去掉就会恢复正常(毕竟电位器就是可调电阻嘛),但是并没有用,去掉了也没有什么变化,别的显示也没有变化,如下图

楼主:
老牌子还是有点东西的,外观看着都差不多,但一拆开看里面就知道了,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细节见真章

网友A:
不要在意这个,我的也是这样,最高时速达到40,超过25就一直是25了。

网友B:
会不会是要在不间断供电的情况下电门锁连续开关10次,第2张照片右边那一排线束有电门信号吗?

网友C:
贴标是不是写着,连续开关10次解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标是不是写着,连续开关10次解锁,,试试

试过啦,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要在不间断供电的情况下电门锁连续开关10次,第2张照片右边那一排线束有电门信号吗? ...

不间断供电?如果用外置电源给仪表供电的话去开关电门也没有意义呀,电门就是给电的。不过可以试一下,目前不知道是仪表限制了,还是控制器限制了,这个速度显示是用一线通的

网友D:
随便找个雅迪售后,分分钟给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意这个,我的也是这样,最高时速达到40,超过25就一直是25了。

强迫症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找个雅迪售后,分分钟给你搞定

好的,改天去一趟问一下

网友E:
解锁限速了,显示不变化了

网友:
今日头条有人讲解,你去找找

网友F:
电瓶是藏起来了一个,但是上牌的时候人家拿万能表测的时候咋办?某些地方变态会拿万能表测充电口的。

网友G:
告诉你,不用管的。那是仪表本身的问题。因为国家交通部门规定,你这车最高时速时为25公里每小时,所以你车速再高,仪表显示还是25公里每小时。否则这车就不能上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锁限速了,显示不变化了

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瓶是藏起来了一个,但是上牌的时候人家拿万能表测的时候咋办?某些地方变态会拿万能表测充电口的。 ...

先上牌再加装电瓶啊,包括防撞条、后备箱这些能不装就不装,否则会超重,上了牌再拉回店里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告诉你,不用管的。那是仪表本身的问题。因为国家交通部门规定,你这车最高时速时为25公里每小时,所以你车 ...

我知道,我意思是第三方的仪表,他一般会有一个电位器可以调的,我把他旋到25码最高就显示25了。但是这个不能调,估计要么就是芯片已经写死了,或者是控制器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实在不行当成25英里也不错,或者塞入改好外供电自行车码表。

几年前还有给电动车装工业转速表头,时间表头,两个电压电流表头,两个温度计表头。

网友:
必须经过鉴定的场景这妥妥的机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瓶是藏起来了一个,但是上牌的时候人家拿万能表测的时候咋办?某些地方变态会拿万能表测充电口的。 ...

我们这里上牌的时候,我们拿着合格证人家按合格证上的型号对照看系统里面有,直接就给牌子了,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外面拿包螺丝,再就让我们给电动车和管事儿的那个穿制服的一起来个合影就让我们走了,我们回家自己装的牌子
没人量电压,也没人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