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线,电源线,套这种开口磁环有作用吗?

楼主(2021-07-21):
不是一体的也行?

网友A:
作用肯定是有的。

比整圈的磁环略差一点而已。

实际上,日常使用没什么卵用;都是不防一万就防万一的选项。

网友B:
放心吧,两块磁芯贴紧就没什么问题

C型变压器也是两段硅钢拼接而成,用钢带抱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两块磁芯贴紧就没什么问题

C型变压器也是两段硅钢拼接而成,用钢带抱紧就可以了 ...

那我多撸几个,给出机箱的线都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多撸几个,给出机箱的线都套上

山寨的电源带显示屏的时候很明显会有波纹,带了这个套套就会减小波纹,不过用了正品电源就会消失,是不是很奇特啊。

网友:
过滤尖锐的尖锋。其实意义不大。正品大厂的合格电源输出电流和电压很稳定,直流就跟直线一样。我买了老多,所有的插座,连手机数据线都给包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肯定是有的。

比整圈的磁环略差一点而已。

我看大厂的线都有磁环,小厂也不能落下啊

网友C:
为啥图片下面多出来个斐讯???

网友:
我是做电磁兼容试验的
磁环厂家送了我几十公斤各种规格的磁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多撸几个,给出机箱的线都套上

这种磁环效果主要看里面的磁环材质是锌锰还是镍锌,锌锰的磁环滤波频率没镍锌的高。一个套环相当于一匝不到,套在电源线上滤波是杯水车薪。

套在高频传输的数据线外是有效果,但是不紧密贴合滤波效果很差,像戴尔的键鼠好多都有磁环滤波,都是有特定规格减少特定频率的干扰,DVI\D-Sub线都有磁环,山寨的线因为屏蔽层不够密实而有很多外界杂讯串入,使用适合大小的磁环效果会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图片下面多出来个斐讯???

斐讯原厂磁环,1000一个,带理财功能

下面是斐讯硬盘盒

网友D:
带屏蔽的线,或品牌线基本不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屏蔽的线,或品牌线基本不需要这个。

有些线只有一层锡纸一样的东西,好点的外面还有一层编织金属线,差点的锡纸都没有

网友:
心理安慰作用还是有的。

网友:
显示器遇到过两次出现波纹情况
第一次是使用三星CRT,那时候把显示器的电源线串到VGA线的那个塑料套管(新显示器,VGA线外面套着一层塑料套,当初理解是外包装样子的),结果发现显示器有时候会出现波纹状抖动,直到后来也是无意中把这两根线分开后再也没遇到显示抖动的情况
第二次是使用神舟电脑,LED显示器,这个显示器没有使用独立电源供电,而是从主机电源处插一个12V的电源出来,使用时候也是经常显示抖动,后来买了单独的12V电源,情况消失

网友E:
楼上各位可以买5个大的,给手脚jj五个各套上一个可以净化血液

网友:
vga线剪开,再把里面八根线接上,这时没磁环画面就抖、重影,套上磁环好得;还有HDMI转vga的转换器音频输出有底噪,套上磁环也有作用;但都只是有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各位可以买5个大的,给手脚jj五个各套上一个可以净化血液

vga线两头粗,穿桌子孔必须剪开再接上,不套磁环画面就没法看,你没整过别臆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vga线两头粗,穿桌子孔必须剪开再接上,不套磁环画面就没法看,你没整过别臆测。 ...

一般桌子孔都是60的吧,按理说VGA头子可以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