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220伏直流电机

楼主(2021-07-21):
拆一个220伏直流电机

这么大个电机只有区区60瓦,毫无用处,弃之

END

网友A:
功率小就发热不大, 不象那些模型电机体积小电流大功率几百瓦发热巨大只能用来玩10来分钟冲刺

网友:
振动按摩器上的电机,我也有一只铝合金外壳的

网友B:
那一坨是调动平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坨是调动平衡的吗

是的,补字,补字

网友:
看上去扭矩不小的
永磁电机,可以用个调压电源实现无极调速,速度可从0起调

网友:
把线拆掉  上0.8线重绕   接24V估计可以拉个100把斤起飞

网友:
换个思路:你装个风叶不就是个直流发电机吗

网友:
搞个振动盘,抛光处理

网友:
手拧转轴可以发电,导线弄个电脑风扇接头,快速测试引脚LED好坏,也可以换夹子等测试灯板。输出轴加联轴器和磨片,可以做成电磨,小心220伏触电,尽量做成台磨不跟手和金属导电体接触。

网友:
面包机电机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220V的按摩器就是这种电机,体积都差不多,功率更离谱只有15W,转速3000转左右,调速电路是类似吹风机的那种低速档半波整流高速档全波整流。那种按摩器用的不是偏心轮,是类似筋膜枪的那种曲轴连杆机构带动按摩头做往复运动,有一次给老人家用,用完没关转了一天,第二天不能用了,打开一看碳刷全部完蛋。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A:
功率小就发热不大, 不象那些模型电机体积小电流大功率几百瓦发热巨大只能用来玩10来分钟冲刺
...

如果只用几分钟的话,这么大的个儿600瓦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