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i-mo桌面音响拆解,据说是利用桌面或其它产生共振而发声

楼主(2021-07-21):
拆一个i-mo桌面音响,据说是利用桌面或其它产生共振而发声,其音质肯定不咋的,因丢失程序而废,丢在我这几好几年了,占地方,拆之

END

网友:
有一个mac造型的同款震动音响,这个牌子叫幻响,i-mu。

网友A:
买个蓝牙小板改个蓝牙小音箱

网友B:
恭喜收获oled屏幕一片,diy焊台用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收获oled屏幕一片,diy焊台用正好

不会玩,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蓝牙小板改个蓝牙小音箱

费那劲折腾,多余了

网友:
音质垃圾就扔掉算了,现在连声音都没有更加没有价值了。

网友:
还能看到一个飞利浦的FM收音模块~挺好。
不过这种东西就只能是听个响儿。再一个就是新鲜~

网友:
以前在大众软件上看到过这货

网友:
丢失程序而废?

网友:
可以绕过单片机,直接接功放

楼主拆完丢垃圾桶了?

网友:
这个音响受制于你放在哪种东西上,放在杨木桌子上或者容易震动的木板上发出的声音还可以,比10块包邮的普通音响好的多,不刺耳,比较柔和。

网友C:
你不要的话可以给我改造一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的话可以给我改造一下用。

丢垃圾桶了

网友:
传说中的振楼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