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挂脖风扇简单维修

楼主(2021-07-21):
『X折腾』挂脖风扇简单维修
明显断了,也不是没救

需要拆卸挺多地方的,露出电池

电池居然是18650的,比较意外

因为线太短了,只能换线

接好线,重新充电试试

芯片是被打磨的,估计坏了就只能废了

修好后测试了一下,1、2档震动能接受,3-4档就难受了,不过偶尔临时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居然是有刷电机,玩具级别有点失望了。

网友A:
新闻里报道了
有个8岁小孩睡觉还吹这个风扇
直接吹脸  把脸吹面瘫脸

要使用得法,
睡觉时候不要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闻里报道了
有个8岁小孩睡觉还吹这个风扇
直接吹脸  把脸吹面瘫脸

看家婆煮饭的时候用。。。

网友:
听说老外最近很热 靠这个救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B:
无需电感升压设计不错,可惜是有刷电机。有地方的话尽量用12伏直流微风夹扇,迦密山小的风比波士洁大的强,再配上QC2免焊接充电宝和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需电感升压设计不错,可惜是有刷电机。有地方的话尽量用12伏直流微风夹扇,迦密山小的风比波士洁大的强, ...

有刷扭力比无刷大,风力也大,缺点就是震动感人。

网友C:
买风扇得附送几副碳刷,外加螺丝刀吧

网友:
这东西电机没毛病,有问题的应该是扇页,扇页造不好导致震动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刷扭力比无刷大,风力也大,缺点就是震动感人。

充电风扇几乎是铁氧体磁粉混合塑胶,注塑橡胶磁,磁力没130电机硬磁石好。所以我尽量改烧结钕铁硼转子,扭力比同体积铁氧体碳刷电机好,再换0点3毫米薄硅钢片高频铁芯,电机效率提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风扇几乎是铁氧体磁粉混合塑胶,注塑橡胶磁,磁力没130电机硬磁石好。所以我尽量改烧结钕铁硼转子, ...

技术牛掰,自己换磁钢绕线圈

网友:
楼主薅羊毛的焊锡丝快用完了,松香也快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风扇几乎是铁氧体磁粉混合塑胶,注塑橡胶磁,磁力没130电机硬磁石好。所以我尽量改烧结钕铁硼转子, ...

:lol:12V3A的暴力服务器风扇我也有,开起来跟飞机起飞一样的,可惜没有合适的配重,而且风噪声很大,不适合家用。

网友:
哪种小无人机的空心电机风力也不小呢,就是电池不经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风扇得附送几副碳刷,外加螺丝刀吧

我有个坑多多撸的风扇,估计碳刷用坏了,拍几下转几下又不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坑多多撸的风扇,估计碳刷用坏了,拍几下转几下又不转了

折腾过一个电吹风,竟然也是碳刷的,吹着吹着扇叶还会跑脱,然后电机烧糊了。

网友:
这个凉快吧

网友:
吹的时间长了会不会面部神经麻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