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推荐固态硬盘 准备给几年的惠普笔记本硬盘升级

楼主(2021-07-21):
准备给几年的惠普笔记本硬盘升级,平时也就偶尔用一下,一个月能用2-3次吧,现在想了两个方案出来:
1、换掉原来500G的机械硬盘,直接装一块240-256G的固态硬盘。
2、原来的500G机械硬盘不动,在光驱位置改成硬盘位置,装一块120-128G的固态硬盘,组成双硬盘。这种方案装的固态硬盘是装原来机械硬盘位置好一点还是光驱改的位置好一点?(主要是稳定性和速度)
240-256G的预算在200左右。120-128G预算在120左右。虽然知道这个价位段买不到什么好的盘,但预算有限,只能在矮子当中挑高子。求懂行的兄弟推荐一下!

网友A:
SSD放原硬盘位。机械盘放到光驱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放原硬盘位。机械盘放到光驱位

光驱位的速度和稳定性要差点吗?

网友B:
光驱位一般时SATA 2.0。所以还是把SSD装原硬盘位,把HDD装光驱位比较合适。供参考。

网友C:
我的惠普8470P也是在论坛里找“秦皇岛二手商 ”买的。缺点就是一直不坏
主硬盘位和光驱位都换成SSD了,128【原硬盘位】+1T【光驱位】。SSD是找这家买的,也是论坛上的商家:

网友D:
光驱位置放机械硬盘坏的快,别问我为什么,亲身经历过,还是整个512的ss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驱位一般时SATA 2.0。所以还是把SSD装原硬盘位,把HDD装光驱位比较合适。供参考。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惠普8470P也是在论坛里找“秦皇岛二手商 ”买的。缺点就是一直不坏
主硬盘位和光驱位都 ...

这家靠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驱位置放机械硬盘坏的快,别问我为什么,亲身经历过,还是整个512的ssd吧 ...

是什么原因导致坏得快?开始也准备上256的,平时用得少应该购了,但是怕久了不通电,固态的资料容易丢。

网友E:
一个月用2-3次还是别搞了吧/SSD这样容易挂/将就用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月用2-3次还是别搞了吧/SSD这样容易挂/将就用机械

开始也有这种想法,但是感觉运行的时候还是有点卡,毕竟几年的机器了,想的装一块SSD可以提升一下速度,不至于那么卡

网友:
光驱位置装机械硬盘 原来位置装ssd 我的hp就是这样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