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南京天宇MF47,不知道是内磁还是外磁,真天宇还是假天宇

楼主(2021-07-21):
这个表显示窗感觉是玻璃的,不知道是内磁还是外磁,有啥区别?真天宇还是假天宇,感觉怎么那么多南京:天宇、金川(南京电表厂)、金鑫、科华、震宇、金山、“NANGKING”

更新:补几张拆机图

楼主:
刚才用2500档测电蚊拍高压,居然打满了还多,,我的电蚊拍居然这么高电压》???

网友A:
还行吧,一般般

楼主:
9伏电池2007年就过期了,居然还有9.7伏,震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一般般

都这么简化了么

网友B:
拆机专家不拆了看看,拆了就知道什么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专家不拆了看看,拆了就知道什么磁了

改天吧,没空现在

网友C:
把后盖打开就知道是内磁外磁了,后期生产应该是内磁的,比较省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后盖打开就知道是内磁外磁了,后期生产应该是内磁的,比较省材料

拆机图已发,跟3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专家不拆了看看,拆了就知道什么磁了

更新了图   简单至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了图   简单至极

内磁的,基本是贴片,某宝上二十几包邮,都这种货色

网友:
内磁的,还是近几年的。

网友:
金川是原来南京电表厂以前的商标,很久很久以前的,后来在九十年代末恢复的。天宇是原来南京电表厂出去的人干的,感觉淘宝新47天宇比金川好点。这里只有那个nanking是要注意的,那个是八十年代初南京电表厂出口的版本,都是老表,是南京47最好的版本,当然铆钉版啥的稀有版本不在通常讨论之列,而南京最好的表应该是24而非47。
至于pcb开关,在指针表上的影响大于数字表,但我没有pcb的47,长期影响不敢断言,但仍然认为做好了影响不大,倒是47既然还有市场也用上了pcb,厂家何不干脆搞个有源47的产品。

网友D:
真天宇还是假天宇???

有必要假冒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天宇还是假天宇???

有必要假冒它吗?

我居然无言以对..............

网友(2023-07-21):
日本的9V电池跟国内不同,国内里面是钮扣电池,而日本是长条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