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东西是打气筒吗?

楼主(2021-07-21):
一个残缺部分的物件,难道是打气筒?

网友:
看着有点像,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不是打气筒,楼主那个“出气孔”应该是进气孔,气压驱动将外面那截顶出来,用途不详

网友A:
淘宝果然是万能的,拍张照就知道了,确实是个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果然是万能的,拍张照就知道了,确实是个气泵

谢谢老师。
看来就是这打气筒,同类的也有用血压计的手握气囊充气的,说明打不了多高压力,用来给自行车打气都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看来就是这打气筒,同类的也有用血压计的手握气囊充气的,说明打不了多高压力,用来给自行车打 ...

压力看气缸口径和使用者的力量,口径越小压力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看来就是这打气筒,同类的也有用血压计的手握气囊充气的,说明打不了多高压力,用来给自行车打 ...

那个气泵有过压保护,气压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