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家用监控的云平台能保证长期使用吗

楼主(2021-07-21):
家用的视频监控产品,除了几家大的知名公司外,还涌现出许许多多不知名的牌子。
我的理解,监控头和家里的WiFi路由器相连,然后一个信号数据平台在和电信运营商相连,远程收看视频的手机再通过电信运营商和平台相连。
我说不好这个平台的名字,就叫他云平台吧,如果哪一天某个云平台关闭了的话,那使用这个平台的监控头岂不是都报废了?

网友A:
应该是的,能力强的话也可以自己在家用电脑搭建一个服务器

网友:
杂牌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可以买不用云平台的那种

网友:
平台挂了也可以当稻草人吓唬人

网友:
所以除了360米家海康等等大品牌以外的杂牌都不用考虑

网友B:
平台倒了就是个本地监控了,没法远程查看了。所以还是要买大牌厂家的,云台不怕倒

网友:
买支持通用协议的不就行了???比如支持onvif协议。厂家平台没了,还可以支持通用协议,买个硬盘录像机或者nas。。都可以解决

网友:
大厂的也怕,最好自己搭,否则信息泄露之类的你都不知道

网友C:
任何平台都别抱多大信任~
刚买的时候好好的,过一两年,它要你上线就上线,要你断线就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能力强的话也可以自己在家用电脑搭建一个服务器

以前我还真弄过,用微软的IIS服务器获取ip地址,再通过ip地址访问,好像是这么弄的,很多年了,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台倒了就是个本地监控了,没法远程查看了。所以还是要买大牌厂家的,云台不怕倒 ...

对的,本地局域网监控也挺好,我把它的报警输入端与无线门磁相连(是通过无线接收器到输入插座),这样就可与开门事件联动,只要一开门它就会录像一段时间,记录进出的人员,因为单靠移动侦测录像很不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任何平台都别抱多大信任~
刚买的时候好好的,过一两年,它要你上线就上线,要你断线就断线。 ...

我这都十几年了还在用,也不是海康等大品牌,卖它的实体店早没了,不过前几年网上它的厂商还在(这两年没去联系不知道了),十几年了我这还用得好好的

网友:
我用的阿里云平台,不知道会不会倒

网友E:
倒了就换一个,几十块也不贵~

网友:
小米可以传到自己的路由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都十几年了还在用,也不是海康等大品牌,卖它的实体店早没了,不过前几年网上它的厂商还在(这两年没 ...

厂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倒了就换一个,几十块也不贵~

我那个大概是二零零几年买的,快300元了,电脑城买的,当时网上会便宜点,也不会差太多价,后来网上便宜的158元,也不敢乱买,怕不好用,我原来这个还在用,性能很稳定

网友:
海康萤石,可以直接在手机APP上看,插一个TF卡可以看回放,不插卡可以买它的云服务看回放

网友:
都有卡录像的,应该没有只能云平台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