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孩子不玩的开发板做一个车载多显温度计

楼主(2021-07-21):
    想给车里弄个内外双显的温度计,买了几个都不合适,于是盯上了孩子不想学了的ardiuno单片机开发板,于是就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十几年不写程序了,没想到现在的模块化编程已经简单到了如此地步
      车上有个时钟位置,自从ODB显示器升级之后就一直闲置,就想利用一下,想着装个内外双显的温度计。把里面预留的电源分成两个接头

买来温度计简单改装了装上,但是实在是不好看

于是打起了自己做的主义。孩子的单片机学习套件里面东西很不错
一个OLED显示器

一个DHT11温湿度传感器模块

拆掉电路板直接使用

简单写点程序看一下效果

用DS18B20做外部温度传感器,用耳机线连接,树脂封装

用万用表校正一下温度,然后在程序里做修正,效果还不错

面板比较空,又增加了一个电压表

显示屏和电压表都是用透明双面胶直接贴在亚克力板上的

把杜邦插头换成标准插头以免松动,总装完成

用记号笔把透明部分涂黑,装车。效果还不错

显示视频效果

网友A:
不会是把开发板直接上机吧?

网友:
这个板子有点大
用mimi好一些

网友:
现在的小孩全面发展了啊,编程都提前学。话说幼儿学编程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把开发板直接上机吧?

说对了。主要这个开发板是大USB口,我很不喜欢,索性就直接上机了,也不必去特地再买一块

网友:
用nano,也小很多。

网友B:
虽然支持lz diy,但是10多块钱买个小米蓝牙温度计粘上面不香吗?车上接线开孔有隐患啊。

网友C:
这个供电有点悬,用不了几次估计就得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支持lz diy,但是10多块钱买个小米蓝牙温度计粘上面不香吗?车上接线开孔有隐患啊。 ...

这里本来是钟表的位置,原来就有孔和接线,我只是做了个接线一分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供电有点悬,用不了几次估计就得坏

为什么呢?是因为汽车电压最高可以达到14V吗?

网友:
可惜了这屏,做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246
不是更好

网友:
内嵌的话会更好看一点吧

网友:
这个高大上了

网友:
应该修改一下显示程序,让温度和湿度大字滚动显示。方便观看,小字太费眼了。

网友:
开发板塞车里体积太大了,直接用单片机做个小体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