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也搞安防了,拆一台网络硬盘录像机TL-NVR6104C-B

楼主(2021-07-21):
TP-link也搞安防了,拆一台网络硬盘录像机TL-NVR6104C-B
100元不到,是四路监控
外包装,很像路由器。

外壳是塑料的

背面铭牌

拧下四颗螺丝,光秃秃一块小板,比路由器的板子还小,感觉这个更赚钱。还有这货的供电部分看着不咋地。会不会搞死硬盘?

主板全貌,主控SSR621D

其实拆这个不是目的,作为数码人,大家还是有想法的:怎么把它刷机成八路的?它家的路由器刷上瘾了。或者做个家庭云存储?我是不是想多了?求支招

四路的带宽和八路的带宽都是80M

网友:
TP连路由器都做不好,做这个能行?
会不会关键时候就死机了,没录上?

网友:
这个有点仿海康的外形,定位嘛.也就家用级别了

网友:
肯定是硬件有区别,单刷固件行不通的。主控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主控好像可以做到接4/8/16路摄像头

网友:
TP-LINK做监控很多年了 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
现在看到TP-LINK直接绕过,它就是缩水王

网友:
据说tp挖走了一些海康的技术人员

网友A(2025-01-21):
我也入手了一个,给硬盘5V供电省略的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贴片补上了,470uF和0.1uF

网友:
没想到硬盘录像机现在这么便宜了

网友:
早就做了,我还有几个摄像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入手了一个,给硬盘5V供电省略的一个电解电容和一个贴片补上了,470uF和0.1uF ...

另外给主控芯片贴了铝散热片,然后芯片底下垫上导热硅胶垫,把部分热量传导到金属外壳上~

网友:
TP的硬盘录像机也还好,用3-4年,用了4个海康的二手200W摄像头,硬盘用的二手1T的WD紫盘。

网友:
主控小发热低,电池直接焊接在板上硬盘接口直接焊接在板上,才做到低价。性能应该较差。

网友:
单芯片的NVR解决方案,性能很差,能用就行;协议能支持到哪些?

网友:
没有看到硬盘

网友(2025-03-25):
刚买一个  用的还可以

网友(2025-07-18):
有没备份的固件,目前插电没反应了。这玩意没有硬复位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