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这个硬盘还有救?

楼主(2021-07-21):
这个硬盘,128G的,平时拿来做备份用的,前几天备份电脑数据时掉盘了

主控:IDX400M00-BC

有缓存H5102G63BF,闪存29F64G08ACME3两面共16帖

短接ROM后电脑能找到磁盘

下了几个软件都找不到硬盘

没办法开卡了,有大神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拿SSD做备份,楼主好想法

网友A:
有重要数据就找数据恢复,没有就算了吧,掉固件了恢复数据的可能不大

网友:
我以前有个vertex plus,掉盘拆颗粒上2281了

网友:
拆了颗粒和缓存,买个2246en tsop的板子焊上去,开卡。
还能继续用吧。

网友B:
这十有九九是主控挂了,搬板或做小容量U盘

网友C:
不认得主控,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SSD做备份,楼主好想法

机械,SSD,U盘 三重备份,U盘随身带,SSD放包里,机械放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重要数据就找数据恢复,没有就算了吧,掉固件了恢复数据的可能不大

数据无所谓,反正还有备份,主要是看能不能重开了用,不然拆F做小U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十有九九是主控挂了,搬板或做小容量U盘

主控要是挂了电脑能认到盘?

网友D:
坏了就算了吧,就算修好了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认得主控,怎么搞。。

所以上来找高手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了就算了吧,就算修好了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坏?

如果能重开卡应该还能用一阵子吧

网友E:
有个SM2256的和你这个现像一样一样的,用开卡工具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SM2256的和你这个现像一样一样的,用开卡工具不识别。

不知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重开卡应该还能用一阵子吧

能用多久呢?还不如买个新的呢,200G的一般在一百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SSD,U盘 三重备份,U盘随身带,SSD放包里,机械放家里

SSD和U盘都不是用来备份的,你这相当于只有一份机械的备份,要是机械摔一下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要是挂了电脑能认到盘?

只是掉固件而已,当然能认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无所谓,反正还有备份,主要是看能不能重开了用,不然拆F做小U不合算 ...

这盘十有八九开不了,拆颗粒换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这个版块有一坛友的硬盘一模一样,下载了他的开卡软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