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动牙刷T100半夜自启动修复

楼主(2021-07-21):
小米电动牙刷T100的灵异事件大家应该很熟悉了,以前一直以为是进水到单片机导致失控,就把单片机吹干灌胶封装起来了。然后用了一段时间,尼玛昨天晚上又开始了。反正其它地方都灌胶了,那就只有按键部分的问题了,估计按键进水导致跨接电阻单片机误触发。想到原因就简单了,拆开按键两端跨接可调电阻测试下,果然电阻调到40k就触发了,现象跟失控时一模一样。TM的明显设计缺陷啊,自己割开按键串个25-35k的电阻上去完事,以后再也不会误触发了。下面开始上图

1. 拆机,在后面usb位置拧自攻螺丝往外扯就是了

2. 螺丝拧上后往外拔就出来了

3. 头顶住桌子,尾巴里面有俩卡扣(手不够用没拍下来),拿螺丝刀挑下,不用太大力就能出来

4. 按键两端并200k可调测试下,果然触发了

5. 焊下来量了下阻值,刚好40k

6. 延红圈内的红线位置切割pcb,这里位置比较小,注意别把过孔弄坏了

7. 刮开过孔铜皮,在按键上并个25-35k电阻,我是并到了边上的测试点上了,那边割开的地方位置太小不好操作

8. 焊点周围清理好,抹上704防水加固

9. 等待15分钟干燥,装箱,又是一条好汉。看你丫的以后还怎么半夜装鬼吓人,mmpa

网友A:
半夜卫生间传出嗡嗡声

网友B:
开关不拆开打磨?加液体油,再悬空烙铁上烤干水分?我拆了一个剃须刀,没有防水措施,板子上2012.08.27。。开关1M欧,模拟电路。开关在烙铁上烤出气泡泡(抹油烤的,直到没有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夜卫生间传出嗡嗡声

我怀疑你在开车

网友:
换一个开关多好

网友:
小米的东西就这样,问题一大堆

网友:
京东买的T100坏了两次了,都是按键无反应。现在想想有可能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夜卫生间传出嗡嗡声

许多年前我就碰到过在下半夜时分,洗手间传来轰轰轰的声音,后来才发现是买了不到一年的海尔洗衣机滚筒自己在甩干狂转,都发生在下半夜,时间不固定,后来没辙联系售后来更换了主板才好。

网友C:
大多数人用电动牙刷喜欢用完头朝上放着,时间久了,水就会进去。

其实平放能减少故障率,要是能头朝下放就更好了。

还有就是每次刷完牙后拔下刷头赶紧后,最好用力甩两下。

其实一说坏,就说小米容易坏,其实老大哥飞利浦一样会坏。

网友:
同样问题,1年保修,直接换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人用电动牙刷喜欢用完头朝上放着,时间久了,水就会进去。

其实平放能减少故障率,要是能头朝下放就 ...

没说小米容易坏啊,我也是飞利浦底座坏了才换这个的。
这个牙刷挺耐用的,一年多了除了这个问题其它的都还好。
只是这个问题比较著名而且高发,三更半夜搞的像闹鬼一样,关都关不掉,没有遇到过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不拆开打磨?加液体油,再悬空烙铁上烤干水分?我拆了一个剃须刀,没有防水措施,板子上2012.08.27。。 ...

开关没坏拆它干球,换一个进点水还不是照样给你闹鬼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人用电动牙刷喜欢用完头朝上放着,时间久了,水就会进去。

其实平放能减少故障率,要是能头朝下放就 ...

我用的松下的5年多了,还很坚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松下的5年多了,还很坚挺

我的飞利浦四年多了也很坚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