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同事的iphonex坏了,让我看看,基本修好

楼主(2021-07-21):
之前发帖请大婶支招,感谢大婶们的建议。

于是先不接外配,保留屏上两个排线和尾插排线,上电,可以联机恢复了

恢复成功,确定是外配故障了

然后插个排插开次机,确定故障

这个是故障部分,听筒和泛光部分

观察

应该是进水很久了,水质腐蚀很严重

拿下芯片

腐蚀的管脚上不了锡,轻轻的刮了也不行了

死马当活马医 ,硬是焊了回去,正常开机

面部识别不能用了

机子的配置

简单测试其他功能 都正常

同事说不用面部识别也行 密码就行

不完美的修理

同时拿到后用用说挺好的 。
谢谢观赏 !!

网友:
刚刚去阿富汗旅游回来吗

网友A:
已经不错了,芯片级维修,没热风枪和手艺是搞不定的,同事请喝酒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不错了,芯片级维修,没热风枪和手艺是搞不定的,同事请喝酒了吧

女同事,不会喝酒

网友:
面容可以换排线了  华强北哪里 花个200修下吧  X没有面容感觉很难受

网友:
泛光,摄像头,面容,主板是绑定的,任意一个坏了,都会牵扯不同的故障。

你这面容不能用,应该是泛光还没修好,仔细搞通电路的话,面容应该没事。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女士?又不是你的手机

网友:
女同事就不是喝酒的事了。

网友:
是屏碎了还是膜碎了?

网友:
换一根排线吧,红外和泛光挪过去就好了

网友:
恭喜基本修复

网友:
大婶厉害,手到病除!
进水机的现象都比较怪,清理后都不一定搞得好

网友B:
面容和前摄像头是一起的吗?我的面容和前摄像没有作用。其它在用。求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容和前摄像头是一起的吗?我的面容和前摄像没有作用。其它在用。求高手回答 ...

不同的排线

网友:
钢化膜可以换了

网友:
女同事要请客了

网友C(2021-08-29):
X,不是IP68防水吗?这个是翻新机?

网友:
现在的手机,搞的限制越来越多了....听说以后水果11以后的手机不能自己简单换屏幕了,需要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X,不是IP68防水吗?这个是翻新机?

原装无拆,里面的防水贴都没变色。
这个从听筒进水可能是设计缺陷,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