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2万多号称治百病的光氧能量床垫给大家涨涨见识

楼主(2021-07-21):
本文只作拆机学习,其它不论,至于要交多少智商税,大家见仁见智吧
本产品源自养生按摩店洗脑营销,目标对像:中老年。

24V/5A 电源适配器,电源看起来做工还行,标120W MAX。

床垫电源线和控制线接入口

电源线和控制器接插头

控制器背面

控制器正面

控制器拆机,PCB板背面,背面很干净,没有零件。

控制器正面,表面看起来做工不错,PCB材料厚。
一颗重新打标的BCA9087单片机,配32.768M晶振,MCU控制两个双位LED显示,一个显示温度,一个显示时间,MOS管是控制输出温度的,至于是调压还是PWM没有详细测试。

PCB局部细节

床垫部分应该就是电阻丝,四条线,分别是电源,地线,输出,温度传感器,实测电阻在7欧左右。

控制器开机图,一键开关机,两个调温度,两个调时间。

这些看得到的东西都是不值什么钱的,PPT砖家加上一堆包治百病的养生理论后,这东西就变得有内涵且高大上,忽悠人的套路不在于有多新,管用就行。
最后,我想说的是,满满的科技感,真实的智商税;妥妥的就是一个带定时和调温度的电热毯,不过它使用的是24V电源,比直接220V的要安全,至少不怕尿床。

网友:
成本2百不到,卖的价格翻了100倍了,直接是智商税检测机器了。

网友:
去年趁特价100多块买了一床DC24V机械温控的电热毯,做工也不错,低压直流确实安全!2万高价骗老人家确实有点过分了!

网友A:
我以为你要拆养生专家,原来拆的只是电热床垫。

网友:
其实是电热毯,24伏直流低压防触电。还有治疗仪等产品,有些只是可调升压器。

网友B:
虽说24V电源比直接220V的防止触电要安全,但低压大电流产生的磁场对人体危害更大。

网友:
我觉得那个标着CPU的也许是一个段式驱动电路

网友:
感觉是个电热毯

网友:
这就卖两万????我擦

网友:
 洗脑按摩店

网友:
电热毯做工还算不错,但骗老人是真的不对

网友:
等我们老了的时候,,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高科技“”)来忽悠我们,

不敢想像啊

网友:
这就是一个电热毯

网友:
专骗老年人

网友:
有个在司法系统上班的朋友在搞什么氢什么玩意儿,我问她,你一个司法系统的干部,搞这些东西合适吗?她说健康……,直接朋友圈屏蔽她,看到搞这些的反感的不行。

网友:
基本就是个电热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说24V电源比直接220V的防止触电要安全,但低压大电流产生的磁场对人体危害更大。 ...

具体有哪些危害呢?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
这些骗子们可真是的,抓住老年人怕 死 的 心理,给老头、老太太们宣传(洗脑式宣传)那些号称包治百病的东东,例如:压力缓释能量床垫、光氧能量床垫、LED激光治疗仪 等(并且,那些东东都没有什么功效)。到最后,不仅钱被坑去了不少,而且病症也没有治好。
(以上仅个人观点,欢迎探讨)

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要拆养生专家,原来拆的只是电热床垫。

附议,请楼主听下群众的呼声,感紧去拆一下砖家

网友:
老人家一旦被洗脑就惨了,拦都拦不住,跟她说了骗人的十倍百倍的暴利,她还要跟你犟谁卖东西不赚钱你卖东西不也赚钱不也是骗人吗?气得我要吐血,我拓麻正常的买卖跟这些骗人的能相提并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