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单位的水空调,开着跟没有一样根本不凉快

楼主(2021-07-21):
有朋友知道这种空调是什么牌子的吗水空调,三相电的,不到10平米的屋子,开着跟没有一样根本不凉快

网友:
这就是一风机盘管,你说的不凉快,是因为人家根本没开冷机吧水冷冻了!所以先解决冷冻水问题,不行就投诉

网友:
查看了一下水空调工作原理,这个需要单位负责管理水泵的人员将抽水泵开启,实现水循环,室内空调开启才有效果,否则水管里的水不循环,只是打开空调是没有用的。

网友:
和以前的空调扇一个原理呗,靠水循环降温,效果还是有点的,就是湿气有点重

网友:
2楼正解,遥控只是控制风机和电磁阀,制冷/制热靠的是外部冷热水机组,

网友:
这就是个中央空调的分机。你得去看看主机开没有。

网友:
哪有水空调,这个只是用水作室内外能量运输,室外要不有中央空调外机制冷,要不就是那种用地下水冷却的空调,不冷的话就是外机没开

网友:
这个一般是定制的,没有啥品牌。

网友:
这个也可能是中央空调,得开启主机才行。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中央空调,还有散热塔、主机、水泵等附属设备!你房间里面这个只是相当于分体空调里面的室内机,制冷设备在单独的房间里面,还有冷、热水循环管道,散热水塔

网友:
中央水冷空调,需要开主机和循环泵,然后你这个机器才能有用。

网友A:
水空调,有凉水吗?凉凉的地下水?没凉水就歇菜了。

网友:
如果别人办公室凉但你办公室不凉,那么就是空调上的水阀没有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空调,有凉水吗?凉凉的地下水?没凉水就歇菜了。

以前水库管理部门见过水空调,抽水库的深层水制冷,常年水温18度。

网友(2021-09-21):
不开水循环,肯定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