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GTX1060在WIN10下装驱动黑屏后续,一半解决

楼主(2021-07-21):
解决了一半,确定是WIN10的问题,但不一定是WIN10本身的问题。

解决办法是重新插显示线,不是线本身的问题,但是插法很奇怪

DVI口就不说了,更麻烦一点,就说下HDMI口的

黑屏以后插拔显示器端的HDMI口,不能拔显卡端的HDMI口,然后就好了

感觉是WIN10的显示器热插拔逻辑和WIN7的不一样,可能是为了安全吧,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暂时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了,将就用吧,反正就偶尔玩下游戏用的系统

网友A:
HDMI不能热插拔?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DMI不能热插拔?呵呵

我的理解是楼主说,当黑屏时,要插拔显示器那个口,能解决。

插拔显卡那个HDMI口,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十有八九是显卡的问题。有条件就换一个,没条件又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楼主说,当黑屏时,要插拔显示器那个口,能解决。

插拔显卡那个HDMI口,不能解决问题。 ...

是这样理解的,难道我写的那么难看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有八九是显卡的问题。有条件就换一个,没条件又不是不能用。。

已经都正常了还说显卡有问题,只是热插拔的问题,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不能热插拔?呵呵

楼下已经回你了哈,不是不能热插拔,是有这个问题的话要重新插拔一次

网友D:
显卡上应该有2个HDMI或者2个DP接口,楼主有尝试过换个 HDMI 接口吗?

网友E:
拔插确实麻烦,直接关显示器电源再开可以吗?这现象感觉跟以前超出显示范围(显示器带宽太窄,超出频率范围)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拔插确实麻烦,直接关显示器电源再开可以吗?这现象感觉跟以前超出显示范围(显示器带宽太窄,超出频率范围 ...

关显示器电源估计也行,晚点试试,不过估计光关没用,得把电源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上应该有2个HDMI或者2个DP接口,楼主有尝试过换个 HDMI 接口吗?

没有两个HDMI,3个DP,1个HDMI,1个DVI,HDMI和DVI都试过了,也可能是显示器和WIN10不兼容?反正BUG10就是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