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扩容盘见过,缩容盘大家见过没

楼主(2021-07-21):
想当年买过一个二手(IBM TP570)笔记本,硬盘挂了,还在保修期内,就去官方售后返修,硬盘是4G的,保修给换了个4G的新硬盘,拿回来就这么用着没啥问题。后来自己要升级大点的硬盘,就把TP570里的这个4G硬盘拆了出来看型号,硬盘上面有个返修的贴纸把型号给盖住了,揭开贴纸找到型号上网一查,查到这个是个10G的硬盘,可电脑里硬盘分区最大也就4G了,BIOS里也是认出来4G,没有未用空间,那6G去哪了?会不会被售后砍了。想到当时IBM硬盘有个专用的DM工具,下载下来一看,果然里面有个容量调整的选项,打到MAX保存重启,BIOS里就认10G了,重新分区装系统测试,硬盘容量确认是10G的了。话说这IBM售后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给个好评
硬盘图片找到了,4G的标签

网友:
缩掉的部分容量一般是有问题才会隐藏的

网友:
这个”当年“是民国吗?

网友:
现在也有啊,很多硬盘有坏道用工具隐藏起来,容量就小了,还有砍头盘,二个磁头一个坏的,处理后屏蔽一个磁头,容量减半

网友:
那个隐藏分区一般都是系统恢复用的。

网友A:
问一下,你家断网多少年了, 还是有拨号上网吗? 鼠标还是滚轮吗? 电脑还要不要用UPS电源? 现在用是98还是XP系统?

网友:
问题是售后收了多少钱,是不是购买个20G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家断网多少年了, 还是有拨号上网吗? 鼠标还是滚轮吗? 电脑还要不要用UPS电源? 现在用是98还 ...

UPS这个不算

网友:
隐藏的可能是有坏道的

网友:
阉割盘就是这样。

网友:
4G的是个啥硬盘,手机64G感觉都不够用得128起步

网友:
暴露年纪了,话说lz应该至少奔4了吧,tp570那个年代还不到奔2呢。

网友:
这是20年前的穿越贴吗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4T的硬盘,现在只有2T了

网友:
吓得我看了下手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