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雅迪电动车原配60V充电器-西普尔SP310-60

楼主(2021-07-21):
前两天雅迪60V 20Ah电摩充电器风扇无法启动,摇晃几次充电器后可以启动但是转速低风量小,拆下来检查一下发现是风扇问题,于是网上买了同型号SuperPower SP5010 12V风扇换上,前面发过一个台达山寨风扇的帖子,这一次以为这么小的国产风扇没人造假,还在一家店里专门挑的升级版。普通版10元3个包邮,升级版10元2个包邮。结果到手后发现应该还是假货,太无奈了。

下面主贴开始。

充电器正面,雅迪 宽频脉冲充电器,60V 20Ah.

背面参数,具体型号,SP310-60,以前的充电器大多是SP300系列,早想拆老是忘这下终于给拆了。

输入AC220V 245W,输出DC60V (最高73V) 2.8A,也就是实际上72V 2.8A.

侧面标签,“聚能王,电池保2年”,有反接保护。

正面全貌

高压安规电容

高压滤波电容,400V 100uF,变压器型号PQ3560-4

这个不知是啥,可控硅吗(经回帖几位大神指正是整流桥),GBU 6K

另一颗高压侧安规电容和NTC

压敏电阻,VCR的14D471K.

20N65 MOS场效应管

SF10A06快恢复二极管

BT151 500R可控硅

背面全貌

LM358运放

UC3844A电源管理

拆解正文结束,下面再来看买的2个风扇,和充电器原装的做个对比。

左侧2个淘宝购入,右侧充电器原装,标签面风扇支架的结构不一样。

拆开,淘宝的2个能看到转轴,原装的直接封死了。

标签纸大小不一样,淘宝的比原装的小。似乎淘宝上很多山寨风扇都是标签帖子很小,从正面能看到引线焊点裸露在外,原装风扇应该很少有这么设计的。

新风扇用起来的感受就是风很大,但是噪音也很大,先凑合着用。

感谢各位观赏,全文结束。

借此机会请教各位,电动车是2015年买的,电池用到去年秋天才换,楼下一家台铃、尼科尼亚都卖顺带修车的小店换的,当时说普通的天能和超威300多,随车原厂的好点400多,就400多换的天能,但是电瓶上没有见到任何台铃/尼科尼亚的标识,而我的车上拆下来的电池是有雅迪标的。

秋天换完气温20多度充满可以骑36公里,到今年春天以后就只能骑24公里了,这衰减也太快了,请教各位如果下次想换真正好一点的电池要通过什么渠道,雅迪售后或者销售门店能换到以前的随车电池吗?

补充内容 (2021-8-3 21:51):
今天立创买只国产胜丰风扇到了,标签混乱,参数错乱,工作电流0.11A噪音居然比0.16A的山寨TP风扇大,而且还发现山寨TP风扇有堵转保护。

太神奇了。

网友A:
  我买的是 台湾什么喜 的  滚珠   ……

网友B:
楼主辛苦发帖,纯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 台湾什么喜 的  滚珠   ……

ADDA 协禧,跟台达一样是山寨和翻新重灾区。

网友C:
西普尔的电路一直是这种十多年了没有动过,靠这个吃流油了

网友D:
想不到原装风扇那么不堪一击,那么快就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发帖,纯顶一下

感谢支持,拆机的机会的确少了,有时是拆了照片也拍了没时间发上来。

网友E:
楼主你设BUG,那么多元件都认识,居然桥堆不认识

网友F:
不一定是蓄电池衰减大,人变重没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普尔的电路一直是这种十多年了没有动过,靠这个吃流油了

可能铅酸充电器都这样吧,电动车都在往锂电发展,铅酸各方面都太成熟了,没啥进步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不到原装风扇那么不堪一击,那么快就挂掉了。

15年-21年用了6年,算不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设BUG,那么多元件都认识,居然桥堆不认识

不是设BUG,下面的原件都有型号,我能说原件名称都是在淘宝按照型号搜的吗?

唯独第一个原件搜不到,所以只能靠蒙,请勿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是蓄电池衰减大,人变重没考虑进去

最近3年体重变化不超过2kg,没机会影响电池续航啊。

楼主:
感谢大佬指正,这就编辑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DA 协禧,跟台达一样是山寨和翻新重灾区。

是不是这个,记得以前本地市场1块钱撸的,
刚才网上看了一下,这价格不低啊,我是不是可以闲鱼出,今天不说起我都忘记了还有风扇我还觉得我不了这几个,哪天我要翻一翻

网友G:
这不对啊!60V20AH铅酸电池,一般电动车都是可以跑50公里以上的,怎么才36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个,记得以前本地市场1块钱撸的,
刚才网上看了一下,这价格不低啊,我是不是可以闲鱼出,今天不 ...

就是这个牌子,目测是真货,至少标签贴纸比较大挡住了引线焊点。现在深水宝上90%都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对啊!60V20AH铅酸电池,一般电动车都是可以跑50公里以上的,怎么才36公里。 ...

实际上跑不了,以前记得新车也就30多公里,17公里距离能跑一个来回,不过当时可能用的是3档(最快40码出头)。

这个电池刚换跑36公里都是用的默认2档(最高30码出头),不知续航里程是不是都是在20码的速度下标定的。
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这两年的铅酸电池由于环保政策所用的铅板变薄,导致性能和寿命都大幅下降,不知真假。

网友:
从哪看出来风扇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