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0万公里老捷达维修倒挡异响和更换油封

楼主(2021-07-21):
去年弄完老捷达的分离轴承后行驶了一年多,正好最近有时间想把之前残留的问题一遍解决,倒挡齿异响,半轴油封和换挡油封漏油。买的配件,基本都是原厂的.

半轴油封

半轴油封卡簧和堵盖 换挡定位珠 倒挡开关 半轴油封和堵盖

换挡油封

换挡定位珠,可以解决一部分档位不清晰,换挡卡滞问题

主角,倒挡齿轮原厂的

上车架开始抬变速箱了

拆下的变速箱位置后面是离合器

拆下的原车的变速箱,提前把变速箱油放干净,拆解的时候不会到处乱流

先拆5挡顶盖,因为老捷达的5速是在4速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所以5挡是一个单独的空间,而且老捷达可以改装柴油解答的5挡齿轮,经常跑高速的可以降低一些转速,此次没有更换。
图中是已经拆下的五档顶盖,一面的半轴法兰和换挡机构一些部件。

顶盖细节图一张,可以看到里面油泥很多了

打开的变速箱,可以看到下面磁铁的位置已经吸了很多铁屑,还有一个弹簧,等后面再拍,左下角那个黑的就是倒挡齿轮。

接下来就是全部拆空,用汽油清洗,重新组装,老捷达倒挡齿轮异响,一般可能还要更换1 2档同步器,经检查齿轮有磨损正好有个拆车的成色还不错的一并更换了。

清洗后经检查,磁铁吸住的弹簧是倒挡弹簧,卡住倒挡拨叉的一个机构,这也解释了有时候倒挡行驶快了会跳档的问题,弹簧没有卡紧倒挡齿轮,买配件时候师傅检查了变速箱,当时还买了一轴铜套一个,当时店里就剩下这一套配件了,要不然买不到就麻烦了。

一轴油封和倒挡弹簧 铜套等配件

清洗后的五档外壳

清洗后的部分变速箱小件

清洗后半组装的变速箱

买了大众原厂的密封胶35一管,做完密封开始原路组装

装的时候换挡拨叉老是不到位,前前后后组装了三次,因为密封胶干的比较快,装不上去拆下检查的时候密封胶已经干了,又挂掉重新密封再组装,这点费了点功夫。装车,换了两桶大众手动原车的齿轮油。从早上9点陆陆续续和师傅干到下午6点多,工时费花了400,自己买件花了300多。

前几天车子过了10万公里,期间就这个变速箱整了一下,维修完做了个四轮定位,现在跑起来很舒服,各个档位都正常了。

网友:
老捷达真不错,被你这一修,又可以在使用很多年。

网友:
老捷达才10万公里,用得少啊

网友:
公里数少写个0吧

网友:
车子也跑十多万了,想好好整一下没条件啊,修一次让你不爽一次,现在到处油几几的

网友:
手动挡的修一次变速箱价格还能接受,双离合的就要半个车价了。

网友:
才10万,真不多

网友A:
才10w就坏这么多东西了,大众品质果然不行,我刚买了捷达VS5,后悔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10w就坏这么多东西了,大众品质果然不行,我刚买了捷达VS5,后悔中…………………… ...

其实还好,大问题人为所致,导致倒挡齿损坏。还有老捷达设计有问题,倒挡齿轮没有同步器,所以挂倒挡要停稳后挂挡,算是这车的一个毛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10w就坏这么多东西了,大众品质果然不行,我刚买了捷达VS5,后悔中…………………… ...

我去年8月买的VS5,今年5月档把旁边的R灯不亮了,其它的灯还亮,没别的问题。以为简单是LED灯泡坏了,昨天上午10点多到4S检查,换面板无效,可能是变速组件的问题,就是档把和下面的那一套,大约有3块砖头那么大的东西,都得换,小毛病还得换大件。结果在试验的过程中,又搞出了新问题:一个是仪表台上有黄色三角叹号,另一个是锁不上车了,又是拆了重装,又是拆电瓶,搞数据,搞了3个多小时也没搞定,我这还要着急去车站接人。没办法只好先打车走了,直到下午快4点了,据说又刷了另一台试驾车的数据才恢复,4S让等配件到了再去换。唉,真不让人省心啊。

网友:
捷达是个非常好的车子,尤其是老式的捷达王,性能好,还省油

网友:
厉害,希望现在的大众还和以前的一样皮实

网友:
捷达10万公里,相当于是新车啊,修啥修

网友:
老的1.6排量那款?

13年在一家公司的时候给配的这车,开起来还是挺有劲的,不过那时候油价正高改烧气也还不错,很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8月买的VS5,今年5月档把旁边的R灯不亮了,其它的灯还亮,没别的问题。以为简单是LED灯泡坏了,昨 ...

大概率被你摊上了吧

网友C:
怀疑楼主调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楼主调表了

我也怀疑,怎么说这车也快10年了,一年跑不到1W公里有点太少了...

网友:
重庆这边路上还能看到不少老捷达的警车,质量确实好。恐怕里程表都走到尽头了吧。

网友:
我的老普桑还能战。。。11年的跑了18万多了

网友:
我的高尔夫4代,10多年,20万公里,也是一身毛病。
大众车,真的小毛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