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个海洋王手电筒JW7510/LT

楼主(2021-07-21):
奇葩的产品,客户嫌弃不爱亮丢给我了,我拆了看看第一次件这么复杂电路 电池我是早就见过 二头正负极在一起 反正都能用,灯头部分三瓦普通灯珠 他能亮哪里去,现在都是十瓦 二十瓦 大功率,做工还是可以的 续航能力很强,后盖竟然还有草帽LED照明灯

网友:
我也有一个,灯光有三种颜色

网友:
这么复杂的电路用个草帽灯?这应该是工程上用的吧

网友:
这种是所谓的防爆灯

网友:
豪泰单片机控制的,外观可以防身

网友:
好几百块一支,贵的是防爆认证,专业的东西就是贵!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呢!跟个哑铃式的……

网友:
还不错,就是led一把

网友(2024-07-27):
好像电池也是专用的,贵得一B

网友:
散热片体积不大。

网友:
这个设计散热大概是要靠灯杯了,我有个像铁路信号灯那种海洋王三灯珠型号,那个好象标称功率也才4瓦,长时间工作发热也不厉害。

网友(2024-11-24):
我也有一个拆了半天没拆开

网友(2025-01-14):
看上去还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