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怎么确定手机是否已加密

楼主(2021-07-21):
之前老的安卓手机系统都是没有加密的,不知怎么看手机是否已经加密。或者哪里有能查的地方。之前朋友手机进水烧坏了,帮他找过数据,照片啥的。就是把手机上的emmc取下来,找软件读。又有几个朋友问,也不知道怎么看。找度娘也没搜到,麻烦坛友有没有方法。谢谢!

网友A:
开机有密码的就是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有密码的就是加密了

如果是系统没加密的,加了开机密码也无效吧

网友B:
安卓5以后就是加密数据了吧 不能拆emmc直接找到未加密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5以后就是加密数据了吧 不能拆emmc直接找到未加密的数据了

遇到过6之后没加密的

网友:
反正小米的id是很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