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TM1637显示时间的时候如何让第一位不显示

楼主(2021-07-21):
比如当9:40的时候显示9:40,而不是09:40我想把前面的那个0不显示,这个应该怎么弄?

我知道多个0也不影响,但是强迫症觉得好难受,所以还是想去掉

网友A:
好像在第一位给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第一位给黑屏,

第一位赋值x00FF

网友:
拿纸片盖上

网友:
if(x==0)dat = 0xff;

网友B:
可以参考下我的代码:还做时钟,1.5寸双色共阳极数码管STC15W204S+TM1629B+RX8025T【源码分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678(出处: 数码之家)不想显示的数码管送黑屏码数据0x00;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的代码是怎么样的,需要修改小时数据显示输出这部分代码,类似如下方法:
//关闭小时十位的0:
    if(ho/10==0)
        dat[0]=10;                        //Date[10]=黑屏码
        else
//显示数据赋值:
    dat[0]=ho/10;
    dat[1]=ho%10;
    dat[2]=mi/10;
    dat[3]=mi%10;
//显示输出:
    Display();

如果依序连接SG1--SG8=dp,g,f,e,d,c,b,a;则不点亮小数点(dp)的段码数据表:uchar code Dat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9+黑屏码

TM1637驱动共阳极数码管为什么使用共阴极驱动段码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7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我的代码:还做时钟,1.5寸双色共阳极数码管STC15W204S+TM1629B+RX8025T【源码分享】https://www ...

我是直接用Arduino编程的,用的是8266+TM1637.
之前用不发送数字的方式实现不了。现在发送黑屏码可以黑屏了。

楼主:
确实是OxFF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