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万和JSQ16-8B燃气热水器低温不打火故障

楼主(2021-07-21):
家中的燃气热水器犯病了,温度旋钮必须旋到一大半的位置才能打着火,低于一半的位置则只能洗冷水澡,看来得修理它了。

就是这个黑黑的皮膜有点老化了,水压小了它不买账。

发现皮膜有点发硬,需要水压高点才能推动它,所以水温旋钮旋在低温时水压较低推不动皮膜,只有旋到高温时水流小了水压高了,这才推动皮膜,使水气联动装置推开气阀、推动微动开关点火。将皮膜换了后毛病也就好了。

网友A:
都是膜惹的祸,我的才用三年就出现了这情况,以前用那些杂牌的不带强制排气的那种,用了好几年都没出现过这情况,而且水压非常低都可以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膜惹的祸,我的才用三年就出现了这情况,以前用那些杂牌的不带强制排气的那种,用了好几年都没出现过这 ...

直排热水器不安全,不安全,不安全。。这个问题说多少年了,别带直排燃气热水器节奏了。有个别地区直排热水器都强制断燃气了

网友:
这种是强排的,不过是最简单的一种强排热水器。最好在顶针那地方涂点润滑脂。

网友C:
冬夏钮有什么不同???

网友:
我有一个想换个皮膜, 螺丝刀都伸不到.搞漏水了. 扔了. 万和的工业设计很垃圾

网友D:
我家的万和热水器也是这样,水温低启动不了,总以为水压不够,难道也是皮膜老化硬了?

网友E:
这种拆修麻烦,我是在热水器入水管那里加装了一个磁力式水流开关 ,只要有水流动,就能导通控制三极管,代替原来的水膜压力开关电路.改装后很灵敏.只要有水流动,就会触发打火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拆修麻烦,我是在热水器入水管那里加装了一个磁力式水流开关 ,只要有水流动,就能导通控制三极管,代替原 ...

这个办法好!

网友:
这两天刚换了V阀,老V阀漏水,上面的顶针拆不动,只好整个阀都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排热水器不安全,不安全,不安全。。这个问题说多少年了,别带直排燃气热水器节奏了。有个别地区直排热 ...

直排也不是不能用,不安全强制安装两套一氧化碳报警器双保险即可。其实火灾报警器民居也应该强制安装才对,没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万和热水器也是这样,水温低启动不了,总以为水压不够,难道也是皮膜老化硬了? ...

水温低,橡胶会比较硬。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排也不是不能用,不安全强制安装两套一氧化碳报警器双保险即可。其实火灾报警器民居也应该强制安装才对 ...

直排热水器  2000年都禁止使用了。你居然还说安全????活在20年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排热水器  2000年都禁止使用了。你居然还说安全????活在20年前

我没有说它安全,我说你给它加两套一氧化碳报警器,把它变安全。就是强排,不安装报警器,管道堵了或安装错误也是危险的。

网友:
燃气热水器都是有强制安装要求的,安装位置通风透气,废气排到室外,还是很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冬夏钮有什么不同???

冬、夏钮的区别在于火排开启的数量,也就是火力的大小。冬,火排开启的数量多,火大,水温就高。夏,火排开启的数量少,火小一些,水温就低一些。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E:
这种拆修麻烦,我是在热水器入水管那里加装了一个磁力式水流开关 ,只要有水流动,就能导通控制三极管,代替原 ...

这样改可以替代微动点火开关,水汽联动阀还要控制燃气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