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区每天停水小扳手又见奇效

楼主(2021-07-21):
最近小区在宜居工程改造,把老的自来水总管更换,
阀门更换,
导致的后果家里每天要停1-2回水,
然后一来水都是泥沙,
一来水有水压泥沙冲击,
对家里的角阀马桶啥的都造成故障
马桶经常出问题,
有一个是停不住水,
另一个是马桶进水阀滤网堵了,
进水太慢,
这个马桶背后非常靠墙,难做手脚,
以前特意为它做了把工具,
用来拧紧软管,
今天还是用它,很好用,
只是我觉得可能有更简便的方法处理,
那就是把连着角阀的另一端拆下来,
然后在马桶进水管用水枪冲洗,
这样泥沙能反流出来,
或许不用拆那个狭窄地方的软管。

网友:
感觉你家总进水口应该加个滤芯

网友A:
在总进水口加个前置过滤。

网友:
吊环螺丝做的小扳手不错

网友B:
小活动扳手不行吗?
非要自己做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活动扳手不行吗?
非要自己做的才行?

小活动扳手开不了这么大的口,
柄还长,
那地方不好操作的,
我还用个绳子绑手腕上,
不然掉马桶下面就得乱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总进水口加个前置过滤。

要装的,前置过滤器要冲洗的,要专门排个下水道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活动扳手开不了这么大的口,
柄还长,
那地方不好操作的,

反正我都是用200的小扳手的

网友C:
还不如发怎么自制这种呆扳手的过程比较有教育意义

网友D:
淘宝特价版买这种9毛钱一个的,拆软管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特价版买这种9毛钱一个的,拆软管最好用。

这种的我也想买过,但是怕这个两片放上去会不会掉一片,那就难找了,不掉应该也是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发怎么自制这种呆扳手的过程比较有教育意义

这这个就是用论坛仿制老山东的拉马,用坏了改制的,直接用角磨机加锉刀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我也想买过,但是怕这个两片放上去会不会掉一片,那就难找了,不掉应该也是挺好用的, ...

打孔用绳子穿起来就不怕掉了,其实找两块稍厚的铁皮DIY也可以,看图就知道很容易做

网友:
进水口加过滤器才是正道,或小区供水正常就好了

网友:
这是扭金属软管螺丝的吗,特别是脸盆后面混水阀冷热进水管现在金属软管一般都自带手拧螺帽

网友(2022-08-21):
马桶后面空间太小确实不方便维修操作, 连打扫卫生都困难. 最近换马桶, 虽然是30cm的坑距但选了个25cm的马桶. 这样马桶就不怎么贴墙了. 马桶本身不长, 只有51cm.

网友:
以前旧水管经常产生黄水,买了超滤效果明显,清水透明,废水像酱油。后来管网改造,废水也没什么颜色了,心情有点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