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三年的电子防潮干燥箱失效了自己检修

楼主(2021-07-21):
早几年买的32升电子防潮干燥箱工,箱内放有两台单反相机另四个镜头,突然发现湿度显示平常的45%左右到了70%左右了,其湿度表的明显不对。

仔细查看发现箱柜子面的控制盒指示灯也不亮了

把该盒子拆下开盖检查,发现板上的保险已烧黑了,再量了下保险后面输入阻值,约10K左右,图中有压敏保护,还有一个启动PTC电阻,再加一个电源转换模块

黑色的电源转换模块参数7W功率,输入交流220V输出直流3.3V电流约2300MA,输出负载是一块半导体制冷片阻值3欧左右(通过外接3.3v稳压电源试了正常)

烧坏的保险管是插脚焊接式的,手上只有另一种500MA的5*20小保险管,加引线焊上。

再检查输入阻值,阻值在10K左右,估计应是板上的黑模块内开关电源隔离式直流变换器损坏了,网上无原配的7W电源变换模块,只好买另一种常用5W、10W的两种模块

体积大小都不同,为了保险还是加长焊线改装了个10W,将控制盒复原通电工作正常,经过一天一晚,显示的湿度终于恢复正常。

楼主:
这就是坏了的7W隔离式交直转换器

网友A:
原来是制冷片,要是有效率突破,可以替代冰箱压缩机和制冷剂雪种,寿命很容易上到几万小时无机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制冷片,要是有效率突破,可以替代冰箱压缩机和制冷剂雪种,寿命很容易上到几万小时无机械结构。 ...

是的

或许以后还有新的发展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制冷片,要是有效率突破,可以替代冰箱压缩机和制冷剂雪种,寿命很容易上到几万小时无机械结构。 ...

这个才几W功率,效率高低也不重要啊。

网友B:
我的前几个月也坏了,也是这个牌子,后来联系淘宝,说是五年保修,直接拆出来寄去厂家了。只挨了单程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前几个月也坏了,也是这个牌子,后来联系淘宝,说是五年保修,直接拆出来寄去厂家了。只挨了单程运费。 ...

有这么长的保修期啊?单程运费那也是便宜多了,我买这两个模块花了23块

网友:
我最早买的台湾收藏家的防潮箱,刚过保修期就坏了。然后厂家说买新的机芯也可以,250元一个,还要把坏件寄回去才可以买。后来就没买,另外买了一个牌子的,200多块钱。也有几年保修。

网友C:
冷凝除湿,需要排水吗

网友:
同款惠通的,不过我买的20L的,器材没那么多。我的连续使用8年了,还在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冷凝除湿,需要排水吗

不会冷到有冷凝水的,低功耗运行,而且没有散热风扇,用的散热片,只要保持40%左右的湿度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冷到有冷凝水的,低功耗运行,而且没有散热风扇,用的散热片,只要保持40%左右的湿度就行了。 ...

谢谢分享,话说相机不是越干燥越好吗,为啥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凝除湿,需要排水吗

不需要排水,加了一根吸湿干燥条在背面,就如12楼说的,该制冷除湿半导体是全24小时低功耗(5W左右)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话说相机不是越干燥越好吗,为啥40%

太干燥了,相机、镜头里面的某些齿轮润滑油脂会干枯,相机蒙皮也会因为过度干燥而脱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话说相机不是越干燥越好吗,为啥40%

湿度在40%左右最好,相机、镜头都有润滑脂、胶水等等材料,过度干燥的话会干涸、脱胶

网友E:
好用吗?多少米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用吗?多少米撸的?

140左右,宝网上找惠通干燥箱

好像这种机械表式没有了?

网友:
我都用防潮珠的防潮箱,简单方便!防潮箱密封的好的话,一年湿度都不变!

网友:
懂电子的维修起来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