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张显卡供电短路的维修

楼主(2021-07-21):
一张显卡12v外接供电短路了!测了有一个mos管4c10n短路了,拆了12v没有短路了。在其他显卡上面找到一些mdu2657管子,换了上去,还是插上显卡开机,电源就保护了,测显卡也没有短路!是不是换错了!

贴纸那里本来是像下面的那两颗4c10n的mos
后来被我换成mdu2657是从其他显卡上面拆的,淘宝上看耐压都是30v,最大电流比4c10n大!

网友:
你确定两个型号的管子可以通用????

网友:
图都不发一张

网友:
显卡上下管击穿是很正常。

网友A:
能否发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发图呢

拍了两张图片

网友:
能人,修显卡